高压绕线电机的滑环与碳刷

楼主(2009-07-14):
                                                                                    新型的滑环与碳刷

一:传统滑环存在的问题
1、传统绕线型异步机的滑环为“机载”滑环,即滑环装置安装在电机转子轴的尾端,滑环实际是单端支撑的悬臂梁结构,故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由于离心力和径向不平衡力矩的作用,滑环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径向抖动,尤其是在启动和调速运行时,现象更为明显。
滑环的抖动振幅、频率很高,电刷的压力弹簧根本无法响应,因此造成电刷和滑环的接触不良,于是造成严重的打火,致使滑环表面烧蚀,电刷也随之损坏。
2、滑环的线速度高造成电刷磨损大,寿命短
“机载”滑环结构的滑环必然要安装在电机转子的轴上,由于转子绕组的电缆要通过轴心引出,因此须要采用 大直径、空心型的轴结构,滑环的直径受转子轴的限制必然增大。电刷的磨损和滑环相对运动的线速度密切相关,具有关资料介绍,电刷的寿命和滑环的线速度的平方成反比,故机载滑环的传统结构电刷的寿命较低,标准规定只有3500——4500小时,实际的寿命还远低于标准值。
3、传统机载结构的滑环、电刷结构在散热方面也存在困难,通常,滑环表面的温升多超过80CC,加剧了磨损,使滑环电刷可靠性进一步降低。同时,电刷磨损产生很多的碳粉,散落在绝缘的各相滑环之间,极容易产生滑环相间短路和造成接地,滑环系统将彻底损坏。
二、新型滑环碳刷装置
新型滑环碳刷装置 是旨在从根本上克服传统电刷、滑环缺陷的创新技术。首先,将原来安装在电动机轴上的滑环、电刷装置设计成独立的集电装置,通过电法兰和电缆桥架与电动机实现机械和电气的连接。新型滑环碳刷装置的滑环采用双轴承支撑,加上电法兰的缓冲作用,滑环的抖动得以彻底避免;同时,由于不再和电动机轴发生直接联系,新型滑环碳刷装置的滑环直径很小,大约是传统滑环直径的一半,滑环的线速度降低1/2,相应的电刷磨损明显减小,寿命可以提高3——4倍。
性能指标
1、无抖动——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滑环抖动而产生打火的问题。
2、低线速、高寿命——滑环的线速度降低一半,电刷的寿命从原来5000小时延长到现在30000小时。是传统集电器电刷6倍。
3、滑环使用寿命平均为10年。使维护量大大减小。3年之内免维护。
4、配有全自动电刷磨损检测装置。

网友A(2010-04-22):
恩 说的不错 我们公司也生产滑环产品 www.dianji-peijian.cn

网友A(2010-06-30):
门事件 门事件列表 唯吾堂 导热油炉 电刷 脚手架 滑环 沧州网站建设

网友A:
门事件

电刷

脚手架

粽子门-韩国女思密达粽子门不雅照全集清图

厕所门-第六季冰冰双飞抠逼全集清图xun6下载地址

艳照门-马伊娜艳照流出,浴室不雅照大波欲现

交院门-广西90交院门ML视频xun6下载地址,交院门全集视频截图

性交门-冰冰性交74P图片流出,厕所门第五季高潮迭起冰冰艳照全集清图

自拍门- 刚小希自拍艳照流出,网络爆乳模特刚小希自拍视频

封杀门-马诺艳照全集清图,马诺封杀门图片

吸毒门-名模聂洁娜吸毒放荡照片全集清图

棒棒门-典菲菲QQ棒棒门全集清图,棒棒门图片大全

合体门-90后渔网妹全集清图xue6下载,非主流艳照门一浪高一浪

模仿门-00后模仿门重现,艳照门事件带坏00后

厕所门-厕所门小婉和小娇243.rar全集清图观看,闫凤娇最新厕所门不雅照蓝色系列曝光

厕所门-小婉和小娇243.rar迅雷xun6下载,627M和538M的两个版本175P

扫黄门-北京天上人间夜店扫黄,实拍北京扫黄现场高清图集

扫黄门-北京整顿夜店有偿陪侍,2010北京夜店扫黄现场图片全集

幼师门-幼师艳照门全集清图曝光,90后女孩纵欲无尺度

网友B(2011-01-25):
门事件我想你应该知道的,淘门吧给你想要的震撼。

网友C(2011-08-22):
拜读了文章,长知识了。

就像看了去角质产品排行榜10强一样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