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usb/ppi原装电缆能不能和mcgs通用版通讯?

楼主(2009-07-14):
s7-200的usb/ppi原装电缆是不是不能和mcgs通用版通讯?

MCGS用的6.2通用版,这台工控机没有串口只有USB口,怎么办?

网友A:
mcgs与s7200是采用的7正8负和PLC端的3正8负接线方式,只支持串口型号的PPI电缆,不支持USB型号的PPI电缆,但支持以太网通讯,可以添加以太网驱动使用以太网。

网友B:
别7+8-了人家用通用版

网友B:
没有串口的工控机还叫工控机吗? 买个好点的usb转串口用吧

网友C:
6ES7 901-3CB30-0XA0  这个是串口的型号。

6ES7901-3DB30-0XA0 这个是USB接口PC-PPI的型号。

网友C:
6ES7 901-3CB30-0XA0   这个是串口型号。上面写错了。抱歉。

网友D(2009-12-28):
USB转串口的产品,要认芯片,PL2303的可以。

PPI通讯可以采用赛远的SY-S72无线PPI通讯模块或者SY-NC2串口转以太网设备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