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eview屏上传的eob文件译成epj可编写的文件

楼主(2009-07-14):
能否将eview屏上传的eob文件译成epj可编写的文件,因为要修一下程序,eob文件没办法修改编缉。十分感谢。

网友A:
可以,使用“工具——反编译”找到那个EOB文件反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一楼的指教。十分感谢。

楼主:
请教一楼的在哪里的“工具——反编译”?到那里去找此工具?请指教为盼。

网友B:
是软件菜单里,工具一栏,最下面一个选项,加群75790697,有问题大家讨论!

网友C:
呵呵;

这个是可以反编译的;

网友D:
可以反编译打开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E:
反编译后就可修改编缉了

网友F:
呵呵

简单问题,反编译后就可修改编缉

网友G(2009-09-08):
看有没有自己的图库了,如果反编译的EB500里头并没有对应的图片,则反编译会出现图片丢失,另外如果是采用多机相连的时候采用的扩展地址也是不能正常编译的

网友H:
MT600可以上传吗?

网友H:
MT6000只能通过U盘下载工程,那上传呢?

网友I(2010-01-04):
我刚学组态软件,我想问一下要是反编译的话,是EB500的菜单栏中的工具——反编译吗?我怎么找不到呢?

网友J:
不要打开任何工程的时候才能看到反编译的选项,软件右上角有二个关闭窗口的选项,关掉下面一个再看即可.

网友K(2010-06-05):
先把你的工程文件关闭,注意不要关闭软件,点那个小一点的“X”,然后你就会看到只有4个菜单,其中有一个是工具,里面有反编译,找到你的EOB文件,运行一下反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L(2010-08-18):
楼上的同学 提到的6000是威纶的系列吧,Eview 的6000是提供开放式win ce平台的哦

网友M(2010-09-18):
我EOB文件开始反编辑时就提示程序遇到问题须关闭怎办?

网友N(2015-03-28):
引用 网友L:
楼上的同学 提到的6000是威纶的系列吧,Eview 的6000是提供开放式win ce平台的哦

反编译出现卡死现象

网友O(2017-11-19):
ert ert ert egfdg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