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映射时PQW变成PAW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7-14):
上图所示为S7-300的配置文件,对于上面的配置,I Adress 应该是对应PIW256~PIW266,Q Adress对应PQW256~PQW266.

但现在我发现,I Adress 对应的是PEW,Q Adress对应的是PAW,见下面的监视列表,输入PIW,PQW会显示红色,

哪位能帮忙说一下这是为什么啊?

现在感觉就是A对应Q,I对应E,不知是否哪里设置的问题,好心人帮帮我啊!

谢谢!

网友A:
菜单Option下的定制中去修正你的编程所使用的语言。

英语方式下的输入I对应于德语方式下的E
英语方式下的输出Q对应于德语方式下的A

以上

网友B: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我以前碰到过,有的是在德文下编制的。有时需要更改系统语言,麻烦的要命。我找到个方法:在你要打开的程序中,右击工程--属性。勾上在其他语境下也能打开,就OK了。

楼主:
十分感谢,就是因为STEP7语言设置成德语了,改成英语就好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C:
恩不错,一楼给你解决了啊

网友D:
受益匪浅,非常感谢一楼提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