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问题,请教,请帮忙,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09-07-14):
我有几个关键部分一明白
1.电磁流量计与PLC之间的数据如何取得和编程
2.A/D,D/A模块与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之间的建立
3.PLC与上位机之间的通讯,也就是条码扫描仪连触摸屏,触摸屏连PLC,将数据送到PLC来控制动作。
有时间帮忙想想,看如何来实现
多谢!

网友A:
1.一般4-20MA,用模拟量输入模块,组态时一致,S7里FC105基本简单的处理你的模拟量

2.线路连接对,变频器参数设好(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

3首先需要一些数据块存放中转PLC与触摸屏的变量,触摸屏人机界面你要会啊。

老兄,一两句说不清,要看懂手册,学会人机界面组态等等。

网友B:
电话联系我,朱工:15337278810,我可能对你有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