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变频转矩模式怎么设定?为什么速度提不起来?

楼主(2009-07-14):
很慢请问什么原因?具体参数怎么设定?

网友A:
检查

变频器功率是否过小

V/F曲线设定是否合理

最高操作频率设定是否正常

 检查最高输出频率是否正常

 检查加速电流是否过小

网友B(2009-11-26):
首先,轉矩模式和V/F曲綫沒有直接關係

其次,是否負載太重,觸發了過電流失速防止功能,這可能導致頻率加不上去,可以看一下電流是否較高,如果電流很高,就一定是這個原因。

网友C(2010-04-15):
可能是线速度设定太低,或者是张力值设定太小,加大试试吧。

网友B(2010-07-09):
再一个你看看是不是转矩模式下的速度限制没有设定,默认是10%,也就是只能跑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