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与premium的弱智问题

楼主(2009-07-14):
上位机用ifix   通过mbe与PLC通信

0X     %M

1X   %i

 3X   %iw

 4X   %mw

那我想在上位机读 qw  mf     dm 这些 有什么方法吗

qw可以通过转换成mw  但mf  dm呢```

谢谢```

网友A:
QW转换成MW。
MF和MW的地址重叠,如果要读MF100,那么就把ifix上MBE的内存地址设置为MW100,而把数据类型设为REAL(还是FLOAT?不好意思iFix不太熟)。
请问DM是什么东西?如果是MD的话,也是一样,要读MD100,就把内存地址设置为MW100,而把数据类型设置为DINT或者是LONG(还是对iFix的数据类型不熟,见谅,总之就是个32位的整型数)。

网友B:
特价销售:法国施耐德:接触器LC1、热继电器LRD、马达控制器GV2、按钮指示灯XB2、中间继电器RXL、微型断路器C65、塑壳断路器NSD/NS。德国西门子:接触器3TB/3TF/3TD、热继电器3UA、中间继电器3TH、按钮指示灯3SB. 欧姆龙继电器LY、MY2NJ、MY4NJ等系列继电器产品。
电话0551-5230831 传真0551-5230830
联系人:胡先生 QQ:346184683
邮箱/MSN:idy1128@hotmail.com
网址:www.goodte1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