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拖动马达电流的不解

楼主(2009-07-14):
此为切纸机主传动:牵引辊马达一个,切刀马达2个

3相进线,250A的熔体。接整流模块输出直流600V,200A。下面用变频器驱动带三个马达,切刀马达额定电流为240A 两台,牵引辊马达150A一个。运行模式为,150A马达运转---停。两个240A马达在前者停止后立即同时运转。然后周期循环运行。

问:250A的熔体为什么能行呢?

网友A:
什么是熔体啊?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B:
1、250A熔体是用在整流模块前的,工作电压380v

2、马达是工作在整流模块后的,电压低于380v

3、马达输功率低于额定功率

楼主:
2楼的第三条我说下。我用钳形表测时,以上马达电流为75A,75A,45A。

如果工作时一直低于额定功率,为什么还选择那么大功率的马达。不是浪费MONEY。干嘛不选用功率小很多,成本,体积都经济一点的。

之所以问,就是不解

网友C:
250A熔体是用在整流模块前的,工作电压380v

2、马达是工作在整流模块后的,电压低于380v

3、马达输功率低于额定功率

楼主:
楼上的,能解决我的提问吗?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出、输入电流是不相等的(50Hz除外,并忽略损耗),在低于50Hz时,通常输入电流要小于输出电流。

你可将变频看成是一个变压器,变压器的输入、输出电流是不相等的(变比1:1除外,并忽略损耗)。

楼主:
3相进线200A 带动额定电流比他大的多的,怎么解释,6楼,怎么解释马达的额定电流与进线电流之间的关系。正常的是这样,我3相进线200A,380V,通过整流模块,到变频器输出,3相380V/,电流是不是也应该<200A.事实也是这样的。那这个200A与上面三个马达额定电流怎么匹配呢??????????????????????????????????????????

网友E:
可能是你们业务员想多拿点回扣。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没人碰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