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48软起启动跳闸

楼主(2009-07-14):
        我先说下工况。ATS48D47Q软起带一台22KW的油泵电机。开始使用过一段时间,无论空载还是正常负载运行均正常。但前天重新启动时,给软起上电后,显示正常。可一给运行RUN指令,不到2秒,断路器跳闸,电机基本上是空载运行。试了多次都是相同现象。因为是标准电机标准用法,额定电流42A,启动时间15S,参数应该没问题,而且也正常用过一段时间。另外说明,断路器型号是施耐德NS80H MA50,额定50A的,此断路器我把它换在另外一台相同软起和电机线路上用没有跳闸。

        请大家帮忙分析解决~~

网友A:
进线接触器闭合后,电机运转没有?你用电流钳形表钳一下启动电流看看多大?然后再进行分析

楼主:
电机转了,转了不到2秒就跳了,在跳闸时软起显示的电流不到20A。

楼主:
我就搞不懂是什么原因了,是否与软起 产生高次谐波有关,这个我了解不多,以前也没碰上过

网友B:
看看进出线有没有松动情况

网友C(2009-11-26):
空开跳,最大原因是:超过它的极限值才会跳,而软起在起动过程,不知你设定的是降压启动,还是限流启动,如果是降压起动,进线电压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跳空开,见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有松动,还有检查一下软起的参数是否有变化,如果要判断软起好坏,用万用表(指针式)打在1K档,量每一项的电阻值,然后两表针正负交换再一次量一次每一相的电阻值,如果相差不大说明软起好的,但是从跳空开来讲,软起里的可控硅六个中有可能坏了一个!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软起动的输入输出,判断下可控硅是否有问题。如果可控硅没问题,把软起动参数初始化,然后重新启动,不知道能不能管用。我用施耐德软起动好久了,觉得不爱出问题,好长时间了。

网友E(2009-12-30):
你要用钳形电流表量一下软起进线端,三相都量,软起显示不到20A,说明电机应该是正常的,六楼的方法很不错,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