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元气件

楼主(2009-07-14):
朋友们:大家好?

       小弟现在碰到一台 台达变频器无显示,型号:VFD037B43A   检查发现开关电源部分有个集成块和几个电阻已经烧毁,具体型号已经看不清楚,请朋友帮忙指点一下,分别是DG7 (三只脚)与  DU4集成块(8只脚)  是什么样的元气件   DR85 与DR78电阻阻值    还有个靠近DU4集成块旁边4.7/16V是稳压二极管吗?

                                                                                                    谢谢  朋友

网友A:
技术支持一下 QQ957177760

网友B:
如果坏成这样的话不如换板,再有就是你想办法自己做一个电路。我一般自己做电路放里面。

网友C:
应该是DQ7吧,PNP的三极管-40V,-600mA的换上就行,DU4是2842,PWM生成器,DR85上一个100ohm,DR78换1.2K的就行,另外一个可能是稳压管,也可能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