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最高輸出電壓選擇的问题

楼主(2009-07-14):
台达变频器有一项参数是 P 05 最高輸出電壓選擇。我有台380V的变频器,把P 05 最高輸出電壓選擇 的参数设置为220V, 然后把一个进口的马达按照铭牌上接成三角形220V的形式,这样控制会有问题吗? 因为我曾经看见人家用一个220V电压的变频器控制一个110V的高速主轴马达,马达转速可达几万转的。

P 05 最高輸出電壓選擇

單位:0.1V

設定範圍 115V 系列 0.1 ? 255.0V 出廠設定值:220.0

230V 系列 0.1 ? 255.0V 出廠設定值:220.0

460V 系列 0.1 ? 510.0V 出廠設定值:440.0

575V 系列 0.1 ? 637.0V 出廠設定值:575.0

設定交流電機驅動器最高的輸出電壓。此一設定值必須小于等于電機銘牌上電機額定電壓設定。

网友A:
可以,但功率就达不到了,因为电流是有限制的

网友B:
高速主轴马达,马达转速可达几万转的,是和电机极数,供电频率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