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箱故障

楼主(2009-07-15):
我们这里有个温控箱,当不接负载的时候(只接热电偶),它的输出电压有案可查220V,但是接上负载再去测量的时候就没电压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负载是没有问题的,用另外一个就OK的

网友A:
应该是零线虚接的!!

网友B:
不清楚书的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书的什么

网友D:
有可能是内部可控硅损坏,如果有阻容吸收的话,电压是从阻容上串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