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添加MCGSE中对象元件库中的元件

楼主(2009-07-15):
MCGSE中对象元件库中的指示灯形状不好看,我想自己做一个指示灯,请教如何制作?关键是把不需要显示的白色边框以及其他颜色变成透明的?谢谢!

网友A:
在指示灯上点右键,排列----分解单元,然后可以将你所需要的图形保存到元件库里。在工具箱里的“插入元件”右边就是“保存元件”。

楼主:
只能用图符做,不能用BMP或JPG图片吗?BMP图片的底色是白色的,如何将其变成透明的呢?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ACDSee对图片进行处理,mcgs位图构件智能识别BMP图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用图符做,不能用BMP或JPG图片吗?BMP图片的底色是白色的,如何将其变成透明的呢?谢谢!

可以用专用图片工具做,本身mcgs是组态软件不是专用图片处理软件,所以不能实现修改加进来的位图的颜色,还有个方法就是你可以不做透明做成跟窗口背景底色一样的颜色。
以上仅供参考,感谢您使用mcgs。

网友C(2016-01-11):
nihao ,我需要帮助,谢谢你

网友D(2017-10-29):
太麻烦了!

网友E:
mcgs自带图库做的很一般,好多还是想自己做,不过确实有点麻烦,算是mcgs的不足吧。

网友F(2018-01-11):
这个添加图库有点麻烦,没有其他牌子的方便

网友G:
非常全面,感谢楼主,楼主辛苦了

网友H(2021-06-10):
学习一下看卡,正好想添加图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