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中的控制模式疑问

楼主(2009-07-15):
在伺服的控制模式中,有两种控制模式不是很理解。

 一种是 SZ:速度控制模式(零速/内部寄存器),这个模式具体是什么意思呢?用在那种工矿或者场合下

第二种是TZ:扭矩控制模式(零速/内部寄存器),这个模式具体又是什么意思呢?又用在那种工矿或者场合下 呢

网友A:
纯属猜测:SZ难道是速度模式下的零速(位置)锁定;如果前者是,则TZ就是力矩模式下的零力矩(位置)锁定。

零速和零力矩的判据由内部寄存器设定。

最好直接咨询台达

楼主:
有种说法是 SZ:速度控制模式(零速/内部寄存器),比如说 吊车的运行,,将重物悬于空中 左右移动,这时电机速度为0.但仍有力矩输出,但TZ,模式呢。力矩输出为0?电机空转吗?

网友A:
个人估计不是空转,而是定位/止动。

网友B(2009-10-25):
高手出来解释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