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Flex 400变频器报F12故障求助

楼主(2009-07-15):
各位师傅:您们好!
现有一台Power Flex 400变频器,上电变频器报硬件过流(F12)故障而跳闸,没接负载,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赐教

声明一下:霍尔元件我已拆下,量过霍尔输出为0,还是上电报F12,估计是主板的问题,可是主板查了很多地方,找不出原因?郁闷啊!

网友A:
没上负载就过流,可能功率板坏了

网友B:
技术支持一下 QQ957177760

网友C:
期待结果!期待结果!

网友D:
我也碰到过此类故障,问题出在电源板

网友E(2010-06-15):
硬件故障,建议整机更换。

网友F(2010-09-16):
换电流互感器的那个小板子试下,台达的电路板也行jin_yinhui@sina.com

网友G:
很大的可能是IGBT損壞了,驅動芯片報故障。

网友H:
有个驱动电阻坏了.一般F12之后会报F41或42,43.输出相短路.这时量模块都是好的.问题在电源板上,AB术语称SPS板.你的机器是否22CD142 或170A103?

网友G(2010-10-16):
F12或F41等完全和SPS板沒有關係,

网友I(2011-11-08):
我这也有台这个样的问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J:
AB的东西需要帮助的请联系QQ:1161382166

网友K:
我曾经修过这种机器,是22PD460A103 220KW的机器,跟你报相同的故障。不过,我上电的时候,按RUN的时候,到频率四十几的时候,就报硬件过流。后来更换为CPU板就OK了。

还有一次就是更换CPU板,问题依旧,后来,查到是驱动板有点问题

QQ251794676

网友J:
AB产品专业维修及配件专卖!价格优惠!需要的朋友Q:1161382166

网友I:
问题已解决,是驱动问题

网友L:
我的flex4也是f12报警

网友M(2012-05-08):
PF400配件全,15962542540

网友N:
没接负载,就报过流,肯定是内部功率器件坏掉了

网友O(2019-10-09):
AB400变频器通病,开关电源反馈部分有一只电阻,阻值变大,正常750欧姆。

网友P(2020-09-18):
有没有可能是驱动压降检测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