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PLC温度控制

楼主(2009-07-15):
希望通过PLC控制热水器(功能类似于常用饮水机)。

传感器打算选用PT100,只是它接入PLC是要通过一般的桥式电路转换为电压在送入SM模块,还是直接接入(貌似在机架后看到很多像是温度变送器的东东,上面还写着PT100,-60~650度之类的)。

问题有点白,希望大家能不惜赐教~

网友A:
加热电偶模块,可加群75790697讨论

网友B:
有模块可以直接接了

模块内部有温度补偿  不用担心

网友C:
用温度变送器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