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新问题

楼主(2009-07-15):
s7-224cn  我在上传的时候,出现一个错误“此项目包含一个或多个3.0版不支持的旧构造”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版本不符 问题

又一次我把软件改成中文,再次编译以后就又可以了

也弄不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B:
版本不符 问题

又一次我把软件改成中文,再次编译以后就又可以了

也弄不明白什么原因

 中文版本 有时候不支持

网友C:
降低版本```````````````````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我试了一下,还行

楼主:
现在连接上了,上传时看不到上传的程序,是何原因

网友D:
有时候就这样,没办法,多试几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