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N2 5.5K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7-15):
大家好,小弟最近维修了几台台安5.5KW 380V的变频器,都是驱动上下桥3路光耦顺坏,换掉后连驱动电容一起都换了,测驱动正常,带电机运行也正常,可到了客户那里用了几天下桥3路光耦有同时坏了,已经这样好几次了。现在也想不出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A:
不会吧 稳压管正常吗 光耦质量怎么样

楼主:
光耦换的是新的,稳压管到没看

网友B:
光耦质量有问题

网友C:
是光藕929吧,不能用市场上卖的新光藕,找旧板拆,更可靠

楼主:
模块好的,光耦是A3150的,光耦供电:下桥30V左右,上桥27.5V左右

网友D(2012-09-12):
查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