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EP7 运行报错的问题。

楼主(2009-07-15):
刚安装了S7 5.4SP3。做好了硬件组态,准备写程序。点击OB1时弹出如上报错。请问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急!!!

网友A:
软件装的有问题!建议重装!在重装前先看授权好使不?

网友B:
建议重新安装step7吧,确认安装软件有问题吗?

网友C:
我碰到过在一个工程里,乱删了程序块中系统数据发生了类似的故障

网友D:
劳驾,处理完之后能否把处理过程发上来吗?也让大家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E:
软件装的不完整。。。建议重新下载,重装。。

西门子的软件最好装完系统就装,试试好用就做个GHOST,不好用就再全部重装,

好用了做个GHOST...个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