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变频控制,空压机的电机属于什么负载?

楼主(2009-07-15):
是轻载还是重载?负载在运行过程中应该是随时变动的吧

网友A:
空压机在运行时有加载和卸载两种状态,要说负载类型应该在四个象限都有运行。

网友B:
软启动上设置为风机泵类合适

网友C:
一般空压机都是螺杆机。那就是恒转矩负载了

网友D:
空压机不同,负载类型也不同。

网友E(2023-09-13):
恒转矩负载

网友F:
那要看使用工况,可能是线性负载也可能是非线性负载。线性负载的话,变频器的调速节能作用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