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dave与s7200连接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07-15):
最近在做s7200的通讯测试,通过prodave与s7300连接测试,读取各类数据,很顺利就完成了。但是到了s7200的时候却怎么也连接不了。用step7可以控制s7200PLC的RUN与STOP状态。但无论在哪种状态下,都不能够通过程序与PLC连接。也就是说load_tool函数出错。不是hardware fault 就是com not avaibile。网上也有人通过prodave 连过的,希望成功连接的朋友可以指教下。 QQ:89086599

楼主:
每人看,只能自己顶啦~~~

up

网友A:
很久前我用PRODAVE6.0 连过s7-200,连接时间要很长,最慢要15秒,最快8秒,

所以,我觉得prodave6是个很不成熟的工具,许多语句试不成功。

放弃它了。

其实访问 S7-200用PC ACCESS 1。0的OPC方式很有效,速度也快

楼主:
谢谢明月夜,只是现在要写S7200的驱动,再用OPC的话就没意义了。实在不行,就只能自己写编解码了。

都连接不成功,更谈不上通信了,郁闷啊

网友A:
PRODAVE6能连S7-200,只是连接时间长。

楼主:
prodave6也许能连,我这边只有5.5的版本,貌似也不能连。

如果说连200和300的方法是一样的话,那技术上不可能有问题的,300都做过好多测试了。

现在在自己弄编解码试验,刚能连上,开关PLC,至于收发数据虽然编解码有了,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太麻烦了~~

要是直接用prodave就能搞定该多好啊

楼主:
如果可以连的话,下面的代码就可以连接上了

adr_table_type addr[2] = {{2,0,2,0},{0,0,0,0}};
int error = load_tool(0,"S7ONLINE",addr);
if (error != 0)
{
MessageBox("连接出错");
}
else
{
MessageBox("连接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