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09-07-15):
用过三菱MR-E系列伺服,有脉冲做定位控制,可是由于干扰问题而导致定位位置不准确.后来选用国产KINCO伺服,用内部位置控制,解决了干扰所导致的定位不准确的问题,但是性能方面很差,驱动器经常报警.

现恳请大家推荐一款具有内部位置控制功能,电机性能好的伺服,谢谢,可联系15825609156

网友A:
台达可能好一点。试试看。

网友B:
去问问汇川

网友C:
整体性能应该还是三菱的较好,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一是,外部负载和电机输出转矩是否匹配,二是,电磁干扰可以用抗干扰电磁环消除干扰;三是,你可以用三菱的MR-J3系列替换。

网友D:
这个我们在开发伺服的初期碰到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脉冲指令接收的地方硬件的抗干扰处理不当,尤其是在脉冲指令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容易丢数.目前我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我们的伺服即将正式面市,有机会的话 楼主可以试用下我们汇川的伺服.

网友E:
用欧洲产品,楼主所选伺服是多大功率的?

欧系产品既能在内部做位置控制,特性定不会比三菱差!

楼主:
听说欧洲的伺服价格特贵哦,能给我介绍一款性价比好的伺服吗,我们用的大多是小功率的,750W左右的吧

网友B:
想支持国货吗? 台达就是上选!

网友E:
那比较难了,欧系产品一般都做到很大功率(400KW以下)。

但客观上讲,5KW(最好是15KW)以上欧系产品在价格上才有优势,至少才能持平!

小功率这种应用除非是系统方案,否则还真是比较难接受价格。

网友B:
楼主好像只需要的750W的伺服,犯不着用欧系的牛刀级伺服了。

网友F:
还是想法消除或避开干扰吧

网友G:
想要性价比,那就只有支持国货了,楼主可以也问问埃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