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ATV58 30KW OCF SCF 故障

楼主(2009-07-15):
一台ATV58 30KW出现上电跳OCF,或者跳SCF,后又出现电源可控硅不能驱动问题,

直接上直流又出现OCF或者SCF,面板显示直流电压为400V左右,实际是580V,奇怪的很。

问题1:可控硅不能驱动问题

问题2:跳OCF的问题,

该机是必须是整流可控硅导通后,CPU板上的电源才能工作,

该机电流检测驱动IC是INTC001106,该芯片可能性大否,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出现故障后可控硅不驱动是正常,你检查电流检测吧,实在不行你就给我发过来我给你修一下13305336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