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伺服同步问题?

楼主(2009-07-15):
请问大家一个就问题?流水线上有两台伺服要同步!因为有些原因不能用同一个信号,我现在想!能不能用一台伺服的编码器信号驱动另一台伺服!这样做时间滞后会有多少?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样做时间滞后会有多少?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看驱动器的性能,滞后应该在毫秒级.

网友B:
该流水线对同步要求有多高?

楼主:
谢谢波恩大师的回复,该设备目前都是直接用控制器插补功能完成!伺服驱器的速环带宽为450Hz,是不是滞后就是2毫秒多一点?

网友B:
波恩不是大师,只是业内工程师。

带宽与滞后有联系但未必是简单的折算关系。靠插补完成的同步在指令层面应该不存在同步偏差,关键还是看各个轴的具体执行情况。

目前设备上的同步目的是什么?单纯保证节拍的一致性,还是追求位置的一致性。

网友C:
提个老问题,一台伺服驱动器能不能驱动两个伺服电机长时间正常工作(非同时运行)。单单讨论可行性。

楼主:
回波恩:

   同步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节拍一致!

网友D:
不是还是要同步么?为什么不用同一组信号,就是一个驱动带两电机阿。

还有,人家龙门加工中心,龙门架通常也是双驱阿。可靠一点呢是两驱动各代一电机,一只位置控制,一只速度控制,随动啊。

编码器信号也能驱动电机?编码器输出的是反馈信号啊!!

不能用驱动器驱动电机A,由电机B的编码器反馈,以前闭环,现在开环了啊,会震荡的。

网友B:
那就要看需要同步到何种程度了,个人感觉以楼主最初的设想,实现ms到10ms量级的节拍应该问题不大。

“一台伺服驱动器能不能驱动两个伺服电机长时间正常工作(非同时运行)”———考虑到动力和传感器信号的转接和复用选择的成本和系统可靠性,个人以为能用,但未必真的划算,眼下国产伺服已经很便宜了,犯不着跟可靠性较劲。

网友E:
加个同步控制器,能保证在0.0几毫秒!直接控制不可以!

QQ:48422981  手机:13718540056  网站:www.top-cnc.com

网友F:
加同步控制器可以的,我们这边有生产

QQ:734788083
联系电话:13685797072
电话:0571-58103628
网址:www.hzqldz.com

楼主:
加同步控制器?目的就是降低成本呀!而且同步的比例要做成可调!

回7楼:编码器不能驱动伺服??伺服脉冲设为AB型式,就可以直接驱动呀!

网友G:
貌似可以......

网友G:
明天帮你推荐一下(字少还不可以?)

网友H:
没人理我啊,滞后量用时间来表达,总是想不出来是什么样,说位置同步会明白很多,也应该考虑机械部分吧,对于电机来说,0--3000rpm空载启动,误差在2/1000度,就是用一台驱动控制两台电机(另:回5楼,两台电机也可以单独控制)

网友B:
楼上说的1台驱动器控2台电机,这个驱动器与2台电机的动力电缆和反馈电缆是如何连接的?

所谓同步可能有多种需求,比如:结果的同步还是全过程同步,时间节拍的同步还是位置或速度的同步等等。

网友H:
都是两路啊,两台电机可以独立控制的,由一个芯片控制,所以同步精度也很高

网友B:
那就是单一驱动器中有两套反馈和功率驱动,由一个芯片执行两套相互独立的伺服控制算法。

另,由一个芯片控两个电机会有助于保证同步精度,但不是决定同步精度的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