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100i与OMRON的CJ1M通讯线

楼主(2009-07-15):
请教各位一下,如题:通讯线有了,但线的两端都是母头(手册上也是这么写的),但是我用的CJ1M可能是新版本的,CPU上的RS232也是个母头 ,请问要是把通讯线PLC端的母头按原接线方法换成公头行不行?如果不行怎么个接法呢?  谢谢

网友A:
呵呵;查对应接口每个针的定义;

网友B:
弄个针不就行了

QQ 727815050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C:
按原接线方法换成公头就是了

网友D:
通讯线做法:接屏那端(母头)325——接PLC那端329,45短接

网友E:
手册上是写错了,500的线2头都是公头,6000系列的一头是公头,一头是母头

QQ :470331240 13761012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