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台达PLC-ES系列控制变频器为什么没反应

楼主(2009-07-15):
我用台达PLC-ES系列控制变频器为什么没反应

程序如下:

变频器通信方式:RTU或ASII模式,8-N-1。9600
从机正转运行0106027900071869 (RTU格式)
是不是我的程序编错了还是接错线了(普通双绞线正接正,负接负,长约0。3米)

楼主:
希望师傅能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1.根据变频器手册和PLC的安装手册相关引脚定义确认配线是否正确

2. 确认变频器的通讯参数与PLC的通讯格式是否一致

3.确认PLC程序是否正确。

楼主:
我第一次接触PLC和变频器通讯,也不知道程序是否正确。看几天说明书也没看明白,接线也是按说明书上接的:PLC上458+接变频器的458A(458差分信号正端)

也不知道对不对,对照论坛里的实例修改,试过了几种方法,MODRD/MODWR、RS、MODRW几种指令都试过了,瞎撞了几天都没搞懂,希望师傅能讲解详细点。

楼主:
我用的是台达的PLC---DVP32ES00T2和易能EDS800变频器

网友B:
要注意的问题

通信协议,变频器的通信协议跟PLC设置要一致

如波特率,停止位,校验,数据格式

变频器参数设置,比如:站址,控制方式

还有你发送的数据的格式一定要看好,数据不要算错了

另外,你的M1123需要人为复位

前两天我用14ss的PLC用modwr和modrd指令,没有问题

网友B:
我还没有用RS指令跟变频器通信过

个人意见(注意数据格式)

楼主:
aib你好,你能不能给个简单的例子给我参考下,比如设定运行频率,我来对比下我是哪个地方搞错了,非常感谢!!!

网友C:
你的变频器支持MODBUS协议吗?我看它的说明书要订制的才有,
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三下两下也讲不清楚,240736226

楼主:
这是变频器的通讯说明:

11.3 通信方式
目前,EDS800 变频器在RS485 网络中可作为主机使用或从机使用。若变频器作为从机,上位机可
以采用通过PC 机、PLC 或人界面等来完成,若作为主机时,可以实现变频器的主从控制。具体的通信
方式如下所述:
(1) PC 机或PLC 等为主机,变频器为从机,主从机点对点通讯。
(2) 当主机使用广播地址发送命令时,从机不应答。
(3) 用户可以通过从机键盘设置变频器的本机地址、波特率、数据格式等。
(4) 从机在最近一次对主机轮询的应答帧中上报当前故障信息。
(5) EDS800 提供了RS485 一种接口。
(6) 默认模式:异步串行,半双工传输方式。可以是RTU 或ASCII 模式
默认格式和传输速率:8-N-1,9600bps.RTU 模式.
具体参数设置F2.14~F2.17 组功能码的说明如下:
(注:本参数的定义为modbus 通讯模式下有效,其他参数与原说明书一致)

网友D:
你把他改为无寄偶效验的方式,进行通讯,稍微好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