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按钮卡住后未复位,引起的电机停止后再启动事故

楼主(2009-07-15):
我公司的手搬车床,出现启动按钮卡住后未复位,电机停止后工人准备到主轴夹具上取件,这时主轴旋转起来,幸好工人反应及时未伤到人。就这起事故,求助各位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成本最低的方法——加一条操作条例主轴夹具上取件时切断操作电源。

网友B:
换一个启动按钮不就行了

网友C:
你的 起动按纽接线有误,要不就是停止按纽不带自锁的那种,接决方法是选一带自锁的按钮来当停止用,起动按钮接在自锁按钮的后面,不要在电源侧取接起动按纽的电源

网友D:
三楼中华工控分析的对,是起动按扭接线有误.

网友E:
正常不会这样,若起动卡住,当停止按钮一松时应该又起动,完全停不下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的 起动按纽接线有误,要不就是停止按纽不带自锁的那种,接决方法是选一带自锁的按钮来当停止用,起动按钮接在自锁按钮的后面,不要在电源侧取接起动按纽的电源

     如果是启动按钮卡住你怎么接线都没有用的。。。我们这也刚出过这种事故,中华把你那个图画来看看。

网友C:
要是你的停止是带自锁的,起动按钮的电源有接在自锁的后面就是你的起动在怎么卡停止按钮自锁没解除他还会起动吗?还有就是起动按纽的指示灯你也确保接线对吗?类似这样的问题在电工手册上解邵的很细.

楼主:
后来我们是这样处理的,启动按钮单独分支出来,后面加一个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用继电器常开触点取代启动按钮,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触点串联到接触器回路。时间继电器设定0.5S(平常按启动按钮的时间只有0.3S)。当启动按钮出现卡住后未复位或粘连等故障,0.5S时间继电器设定到,延时断开触点就断开接触器回路。这样会增加一个继电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

大家还有其他简单可靠的电路吗?上面的朋友说的,用带自锁功能的按钮来当停止用,这样在下一次启动前,需要将停止按钮复位,再按启动,多了一个动作,耽搁0.3S-0.5S。试想一下,一天下来会耽搁多少时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后来我们是这样处理的,启动按钮单独分支出来,后面加一个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用继电器常开触点取代启动按钮,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触点串联到接触器回路。时间继电器设定0.5S(平常按启动按钮的时间只有0.3S)。当启动按钮出现卡住后未复位或粘连等故障,0.5S时间继电器设定到,延时断开触点就断开接触器回路。这样会增加一个继电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

大家还有其他简单可靠的电路吗?上面的朋友说的,用带自锁功能的按钮来当停止用,这样在下一次启动前,需要将停止按钮复位,再按启动,多了一个动作,耽搁0.3S-0.5S。试想一下,一天下来会耽搁多少时间。

问题是这样的话主轴电机还是有0.2s的时间转了呀,还是3楼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H:
不要用自动复位的那种按钮,或者用旋转开关,能看到开关的位置 的那种。

网友I:
启动按钮用带指示灯的,常开点闭合它就亮,警示吧

网友J:
装个窗户装个限位开关,又美观又漂亮

便宜的话装个急停,换刀打停止打急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