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2009-07-15):
前 言

感谢您选用博世力士乐电子传动与控制(深圳)有限公司的变频调速器(以下简称变频器)!CVF - G3系列、CVF - P3系列变频器是自主开发、生产的高性能变频器,该产品采用高品质的元器件、优质材料,并融合高新微电脑控制技术制造而成。
本使用手册提供如下产品系列的操作指南:
(1) CVF-G3系列通用型变频器
(2) CVF-P3系列风机、水泵专用型变频器
本手册阐述了用户安装配线、参数设定、故障诊断和故障排除、日常维护等相关事宜。为确保能正确操作此系列变频器,发挥其优越性能,请在装机之前,详细阅读本使用手册,并请妥善保存,或将本手册交于该机器的使用者。
如对于本变频器的使用存在疑问或有特殊要求,请随时联络本公司的各地办事处或经销商,也可与本公司总部售后服务中心联系,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我们一直致力于产品的不断完善,故本系列变频器的相应资料(操作手册、宣传资料等)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欢迎选用本公司其它系列变频器产品:
 CVF-ZS系列注塑机专用型变频器
 CVF-ZC系列注塑一体化柜机
 CVF-LS1系列拉丝机专用型变频器
 CVF-LY1系列络筒机/印花机专用型变频器
 CVF-S1 系列单相小功率变频器
 CVF-SMP系列简易型单相小功率变频器
 CVF-MN1 系列迷你型单相小功率变频器
 CVF-V1 系列高性能矢量型变频器
开箱时,请认真确认以下内容:
1.产品是否有破损,零部件是否有损坏、脱落现象,主体是否有碰伤现象;
2.本机铭牌所标注的额定值是否与您的订货要求一致;
3.本公司在产品的制造及包装出厂方面,质量保证体系严格,但若发现有某种检验遗漏,请速与本公司或供应商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变频器型号说明:

博世力士乐电子传动与控制(深圳)有限公司

楼主:
第一章 注意事项

为了确保您的人身、设备及财产安全,在使用变频器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章内容,并在以后的搬运、安装、运行、调试与检修过程中遵照执行。
1.1安全标识定义
本符号提示若不按要求操作,可能导致死亡、重伤或严重的财产损失。
本符号提示如果不按要求操作,可能使身体受伤或设备损坏。
本符号提示一些有用的
信息。
本符号说明操作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1.2安装注意事项
1.2.1危险
1.2.1.1请将变频器安
装在金属等不可燃物体上,以免火灾的发生。
1.2.1.2请将易燃物远离变频器,否则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1.2.1.3不要将变频器安装在易燃易爆的环境中,否则有爆炸的危险。
1.2.1.4严禁私自拆装、改装变频器,否则后果自负。
1.2.1.5必须由具有专业资格的技术人员进行配线作业,以免触电危险。
1.2.1.6变频器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打开面盖或进行配线作业。
1.2.1.7变频器通电前必须将盖板盖好,否则有触电和爆炸的危险。
1.2.1.8存贮时间超过两年以上的变频器,通电时应先用调压器逐渐升高电压,否则有触电或爆炸的危险。
1.2.1.9通电情况下,不要用手触摸端子,否则有触电危险。
1.2.1.10请勿用潮湿的手操作变频器,否则有触电危险。
1.2.1.11断开电源十分钟后才可进行维护操作,此时电源的指示灯彻底熄灭或确认正、负母线电压(P+、P-)在25V以下,否则有触电危险。
1.2.1.12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更换零件等维护操作,严禁将导线或螺钉等金属物遗留在机器内,否则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1.2.1.13对于变频器更换控制板后,必须正确设置相关参数,然后才可运行。
1.2.1.14严禁将变频器的输出端子U、V、W连接至AC电源。

1.2.2警告
1.2.2.1搬运时不要让操作面板和盖板受力,否则变频器局部脱落有受伤或损坏财物的危险。
1.2.2.2安装应在能承受变频器重量的地方进行。
1.2.2.3应避免将变频器安装在可能产生水滴飞溅的场合,否则有损坏财物的危险。
1.2.2.4不允许有异物掉进变频器中。
1.2.2.5变频器的接地端子必须良好接地。
1.2.2.6在通电运行或断电后十分钟内严禁用手触摸散热器,以防灼伤。
1.2.2.7如果变频器有损伤或部件不符合时,请不要安装运行,否则有受伤或财物损坏危险。
1.2.2.8不要安装在阳光直射的地方,否则有损坏财物的危险。
1.2.2.9不可将P(+)/P(B)/P(-)短接,否则有发生火灾和损坏财物的危险。
1.2.2.10主回路端子与导线必须牢固连接。

1.3使用注意事项
1.3.1本变频器只能用在本公司认可的场合,未经认可的使用环境可能导致火灾、爆炸、触电等危险。
1.3.2 CVF-G3/P3系列变频器为电压型变频器,其输出电压为PWM波,含有一定的高次谐波。在使用时可能会出现电机的温升、振动等现象,同工频运行相比略有增加。
1.3.3当本变频器驱动普通电机长期低速恒转矩运行时,由于电机自身的散热效果变差,热量增加会使电机绝缘性能变差,降低电机使用寿命,建议使用变频电机或降额使用。
1.3.4当变频器带电机的输出频率超过50Hz运行时,请考虑电机的振动、噪音增大,而且还必须确保电机轴承等机械装置在使用的速度范围内。
1.3.5本变频器驱动减速箱及齿轮等需要润滑的机械装置,在长期低速运行时,由于润滑效果变差,可能会造成损坏,建议事先查询或做好保养。
1.3.6变频器在一定的输出频率范围内,可能会遇到负载装置的机械共振点,可以通过设置跳跃频率来避开。
1.3.7当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配线超过30m时,在马达的线圈内部将产生很高的dv/dt,这对马达的层间绝缘将产生破坏,请使用变频电机或在输出侧加装交流输出电抗器。
1.3.8对用于频繁起停的场合,请通过外部端子或面板对变频器进行起停控制。严禁在变频器输入侧使用接触器等开关器件进行直接频繁起停操作,否则可能造成设备损坏。
1.3.9电机在首次使用或长期放置后再使用前,请做电机绝缘检查,防止因电机绝缘失效而损坏变频器。电机绝缘检查示意图如图1-1所示:

图1-1 电机绝缘检查示意图
测试请用500V电压型兆欧表,应保证测得绝缘电阻不小于5MΩ。
1.3.10由于变频器输出U、V、W电压波型为PWM波,在输出侧若装有改善功率因数的电容或防雷用压敏电阻等,都会造成变频器故障或器件损坏,请务必拆除。变频器输出端禁用电容器示意图
如下图 1-2所示:

图1-2 变频器输出端禁用电容器示意图
1.3.11若需要在变频器输出与电机之间安装接触器等开关器件,请确保变频器在无输出时进行通断操作,否则可能损坏变频器。
1.3.12本变频器不适合在工作电压范围以外使用,若有需要,需使用相应升压或降压装置进行变压处理。
1.3.13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地区,由于空气稀薄而使变频器散热效率降低,需降额使用。下图1-3所示为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与海拔高度降额使用关系。

图1-3 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与
海拔高度降额使用关系

1.4报废注意事项
当处理报废的变频器及其部件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电解电容:变频器内的电解电容在焚烧时可能发生爆炸。
塑料:变频器上的塑料、橡胶制品在燃烧时可能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燃烧时请特别小心。
清理:请将报废变频器作为工业废品处理。

楼主:
第二章 安装与配线
2.1产品技术指标及规格
输入 额定电压、频率 三相 380V 50/60Hz
电压允许变动范围 320V~460V; 电压失衡率<3%; 频率±5%

出 电压 0~380V
频率 0Hz ~ 500Hz
过载能力 G3系列:额定电流*150% / 1分钟,
额定电流*180% / 2秒;
P3系列:额定电流*120% / 1分钟,
额定电流*150% / 2秒。

控制方式 V/F控制
频率
设定
分辨
率 模拟端子输入 最大输出频率的 0.1%
数字设定 0.01Hz
面板模拟设定 最大频率的 0.4 %
外部脉冲 最大频率的 0.1%
频率
精度 模拟设定 最大输出频率的±0.2%
数字设定 设定输出频率的±0.01%
外部脉冲设定 最大输出频率的±0.1%
V/F曲线
(电压频率特性) 基准频率在5~500Hz任意设定,可选择恒转矩、递减转矩1、递减转矩2共三类曲线
转矩提升 手动设定:额定输出的0~20%
自动提升:根据输出电流自动确定提升转矩
自动节能运行 根据负载情况,自动优化V/F曲线,实现节能运行。
加、减速时间设定 0.1~6000秒连续可设,S型、直线型模式可选
制动 能耗制动 电机输出额定转矩*75%
直流制动 启动、停止时分别可选,动作频率0~15Hz,电机额定电压*(0~15%),动作时间0~20.0秒、或持续动作
自动限流功能 快速电流自动抑制能力,防止加速过程中及冲击性负载下频繁过流故障
电压失速防止 保证减速过程中不发生过电压
载波调整 载波频率1.5KHz ~ 15.0KHz 连续可调,最大限度降低电机噪声
频率
设定
信号 模拟输入 直流电压0~10V、-10V~10V,直流电流0~20mA(上、下限可选)
数字设定 使用操作面板
脉冲输入 0~50.000KHz (上、下限可选)
启动信号 正转、反转、启动信号自保持(三线控制)可选
定时器、计数器 内置定时器、计数器各一个,方便系统集成
多段速控制功能/摆频运行 最多7段可编程多段速控制,每段速度的运行方向、运行时间分别可设。当用外部端子控制时,可达15段速,具有包括摆频运行在内的6种运行模式
内置
PID控制 普通PID 可以方便地构成简易闭环控制系统而不需附加PID控制器。
供水专用(需附件) 通过附件可以构成最多4泵切换的恒压供水系统,包括压力上下限报警、压力上下限限制、睡眠/苏醒、定时供水等多种专用功能
运行功能 上、下限频率设定,频率跳跃运行,反转运行限制,转差频率补偿,自动稳压运行,RS485通讯,频率递增、递减控制,故障自恢复运行、多机连动运行

输出
信号 运行状态
(OC输出) 变频器运转中,频率到达,频率水平检测,过载报警,外部故障停机,频率上限到达,频率下限到达,欠压停止,零速运转,可编程多段速状态,内部计数器到达,内部定时器到达,压力上、下限报警
指示仪表 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电机转速、PID设定与反馈,可外接电压表、频率计

示 操作
面板
显示 运行状态 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电机转速,设定频率,PID设定,PID反馈,模块温度,运行时间累计,模拟输入输出、端子输入状态等
报警内容 最近六次故障记录,最近一次故障跳闸时的输出频率、设定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直流电压、模块温度、端子状态、累计运行时间8项运行参数记录
保护/报警功能 过电流,过电压,欠压,电子热继电器保护,过热,短路,过载

境 周围温度 -10ºC至+50ºC(不冻结) (40℃-50℃时,请降额使用)
周围湿度 90%以下(不结霜)
周围环境 室内(无阳光直晒、无腐蚀、无易燃气体,无油雾、尘埃,无水蒸气、水滴等)
海拔 低于1000m
结构 防护等级 IP30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
安装方式 壁挂式 / 柜式

2.2 系列型号说明
变频器型号 额定容量
(KVA) 额定输出电流
(A) 适配电机功率
(KW)
G3系列 (通用型) P3系列
(风机、水泵专用)
CVF-G3-4T0007 1.5 2.3 0.75
CVF-G3-4T0015 CVF-P3-4T0015 2.4 3.7 1.5
CVF-G3-4T0022 CVF-P3-4T0022 3.3 5.0 2.2
CVF-G3-4T0037 CVF-P3-4T0037 5.6 8.5 3.7
CVF-G3-4T0055 CVF-P3-4T0055 8.6 13 5.5
CVF-G3-4T0075 CVF-P3-4T0075 11 17 7.5
CVF-G3-4T0110 CVF-P3-4T0110 16.5 25 11
CVF-G3-4T0150 CVF-P3-4T0150 21.7 33 15
CVF-G3-4T0185 CVF-P3-4T0185 25.7 39 18.5
CVF-G3-4T0220 CVF-P3-4T0220 29.6 45 22
CVF-G3-4T0300 CVF-P3-4T0300 39.5 60 30
CVF-G3-4T0370 CVF-P3-4T0370 49.4 75 37
CVF-G3-4T0450 CVF-P3-4T0450 60 91 45
CVF-G3-4T0550 CVF-P3-4T0550 73.7 112 55
CVF-G3-4T0750 CVF-P3-4T0750 98.7 150 75
CVF-G3-4T0900

0 CVF-P3-4T0900 116 176 90
CVF-G3-4T1100 CVF-P3-4T1100 138 210 110
CVF-G3-4T1320 CVF-P3-4T1320 167 253 132
CVF-G3-4T1600 CVF-P3-4T1600 200 304 160
CVF-G3-4T2000

0 CVF-P3-4T2000 248 377 200
CVF-G3-4T2200 CVF-P3-4T2200 273 415 220
CVF-G3-4T2500 CVF-P3-4T2500 309 470 250
CVF-G3-4T2800 CVF-P3-4T2800 336 510 280
CVF-G3-4T3150 CVF-P3-4T3150 390 600 315
CVF-G3-4T3500 CVF-P3-4T3500 435 660 350
CVF-G3-4T4000 CVF-P3-4T4000 493 750 400
CVF-G3-4T4500 CVF-P3-4T4500 560 850 450

2.3安装环境要求
2.3.1请安装于有通风口或换气装置的室内场所,一般应垂直安装。
2.3.2环境温度-10℃~40℃。
若环境温度大于40℃但低于50℃,可取下变频器的盖板或打开安装柜的前门,以利于散热。
2.3.3尽量避免高温多湿场所,湿度小于90%,且无积霜及水珠凝结。

2.3.4避免安装在阳光直射的场所。
2.3.5避免安装在有易燃、易爆及腐蚀性气体、液体的环境中。
2.3.6应安装于无灰尘、飘浮性的纤维及金属微粒的环境中。
2.3.7安装平面坚固、无振动,或振动小于5.9m/s2(0.6g)。
2.3.8远离电磁干扰源。

2.4变频器的安装尺寸
变频器的安装尺寸示意图如图2-1所示。

图 2-1 变频器的安装尺寸示意图

壁挂式变频器:
变频器型号 W1
(mm) W
(mm) H1
(mm) H
(mm) D
(mm) 安装孔径(mm) 净重
(Kg)
G3系列 P3系列
CVF-G3-4T0007 CVF-P3-4T0015 108 120 158 170 140 Φ5 1.75
CVF-G3-4T0015 CVF-P3-4T0022
CVF-G3-4T0022 CVF-P3-4T0037
CVF-G3-4T0037 CVF-P3-4T0055-H 128 140 188 200 160 Φ5 2.6
CVF-P3-4T0055 165 180 240 255 183.5 Φ6 5.5
CVF-G3-4T0055 CVF-P3-4T0075
CVF-G3-4T0075 CVF-P3-4T0110
CVF-G3-4T0110 CVF-P3-4T0150 150 245 373 388 242 Φ7 12.5
CVF-G3-4T0150 CVF-P3-4T0185
CVF-G3-4T0185 CVF-P3-4T0220 180 261 422 440 271 Φ9 18.3
CVF-G3-4T0220 CVF-P3-4T0300
CVF-G3-4T0300 CVF-P3-4T0370 220 320 470 530 305 Φ10 35.7
CVF-G3-4T0370 CVF-P3-4T0450
CVF-G3-4T0450 CVF-P3-4T0550
CVF-G3-4T0550 CVF-P3-4T0750 250 390 655 680 335 Φ10 65.0
CVF-G3-4T0750 CVF-P3-4T0900
CVF-G3-4T0900 CVF-P3-4T1100
CVF-G3-4T1100 CVF-P3-4T1320
20 315 489 780 810 373 Φ13 86
CVF-G3-4T1320 CVF-P3-4T1600
柜式变频器:
变频器型号 W
(mm) H
(mm) D
(mm) 净重
(Kg)
G3系列 P3系列
CVF-G3-4T1600 CVF-P3-4T2000 575 1200 395 166
CVF-G3-4T2000 CVF-P3-4T2200
CVF-G3-4T2200 CVF-P3-4T2500 832 1500 445 273
CVF-G3-4T2500 CVF-P3-4T2800
CVF-G3-4T2800 CVF-P3-4T3150
CVF-G3-4T3150 CVF-P3-4T3500 850 1750 450 390
CVF-G3-4T3500 CVF-P3-4T4000
CVF-G3-4T4000 CVF-P3-4T4500
CVF-G3-4T4500 ----
2.5 操作面板尺寸
2.5.1数码显示操作面板
数码显示操作面板尺寸图,如图2-2所示。

图 2-2数码显示操作面板尺寸
适用机型:
G3系列变频器 P3系列变频器
CVF-G3-4T0007~4T0075 CVF-P3-4T0015~4T0110
2.5.2液晶+数码显示操作面板
液晶+数码显示操作面板尺寸及其安装尺寸如图2-3所示。

图 2-3 液晶+数码显示操作面板尺寸、安装开孔尺寸
液晶+数码显示操作面板安装尺寸: 86mm × 156mm
适用机型:
G3系列变频器 P3系列变频器
CVF-G3-4T0110~4T4500 CVF-P3-4T0150~4T4500
操作面板对变频器进行运转、功能参数设定、状态监控等操作。
其中,LED数码显示当前功能参数状态,LCD液晶显示对该参数状态加以注释、说明。
2.6盖板的拆卸与安装
盖板的拆卸与安装如图2-4所示。
拆卸:先取下盖板底部的两个螺丝钉,稍向外平移,再将盖板倾斜15度左右,沿图示方向向外拉,即可取下盖板。
安装:先将盖板平行于机箱放下,使盖板刚好卡在机箱两侧,用力向前推盖板,使其顶部的固定片插入壳体固定槽,再将盖板后部的两个螺丝钉上紧,盖板即告安装完毕。

2.7操作面板的拆卸与安装
操作面板的拆卸和安装示意图如图2-5所示。
操作面板型号:CVF-KP22A
拆卸:将食指或中指放入操作面板上方的手指插入孔,轻轻压下操作面板顶部的固定弹片后,再向外拉,即可卸下操作面板。
安装:将操作面板对准面板安装槽,平行按下,直至听到“咔”的一声响,即表示操作面板已安装到位。

图 2-5 操作面板的拆卸和安装示意图

2.8安装方向与空间
本系列变频器为壁挂式变频器,应垂直安装,以利空气流通散热。变频器周围应按图2-6变频器安装间隔距离所示留出足够空间。变频器安装环境中通风扇位置如图2-7所示。
对于多台壁挂式变频器的安装,如图2-8、图2-9所示;如在同一垂直方向上下安装时,请注意中间应用导流隔板,如图2-8所示。

图 2-6 变频器安装间隔距离 图 2-7 变频器安装环境中通风扇位置

图 2-8 多台壁挂式变频器的安装1 图 2-9 多台壁挂式变频器的安装2

2.9变频器的配线

①变频器内部接线工作只能由经过培训并被授权的合格专业
人员进行。

②变频器通电后,只有在可靠切断变频器供电电源时,且操作面板的所有指示灯均熄灭,并至少等待十分钟以上,然后才
可以打开变频器盖板进行配线操作。
③只有确定在P+与P-间的电压值在DC25V以下,才能开始内部配线操作。
④禁止将电源线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子U、V、W上。
⑤应确保变频器与供电电源之间连接有中间断路器,以免变频

器故障时事故扩大。
⑥所有引线的耐压等级必须与变频器的电压等级相符。
⑦所有引线必须与端子充分紧固,以保证接触良好,主回路引线应采用电缆线或铜排,使用电缆线时,必须使用相应截面的接线电源后,或焊接好实施配线。
⑴使用变频器请需认真检查变频器的额定输入电压是否与交流供电电源的电压一致。
⑵变频器出厂前已通过耐压检验,用户不可再对其进行耐压试验。
⑶变频器应通过空气开关或熔断开关与电源相连。
变频器接地线不可与电焊机、大功率电机等大电机负载共同
接地,必须分开接地,接地导线越短越好。应尽量采用粗的线缆,必须等于或大于下表所示标准,变频器接地需用独立端子接地(不可用在外壳底部的螺丝等代替)

电机容量 接地线标准
480V
0.75-2.2KW 2 mm2
3.7KW 2 mm2
5.5-7.5KW 3.5 mm2
11-15KW 8 mm2
18.5-37KW 14 mm2
45-55kw 22 mm2

2.9.1接地阻抗应小于10Ω,
数台变频器共同接地时,不可形
成接地回路,请参考下图.
变频器与其它设备接地示意图如图2-10至图2-12所示,变频器与变频器间接地示意图如图2-13、图2-14所示。

图2-10变频器与其它设备接地示意图1

图2-11变频器与其它设备接地示意图2

图2-12变频器与其它设备接地示意图3

图2-13变频器与变频器间接地示意图1

图2-14变频器与变频器间接地示意图2

2.9.2关于干扰
为减小电磁干扰,请给变频器周围电路中的电磁接触器、继电器等装置的线圈接上浪涌吸收器。为避免干扰相互间的耦合,控制线应与主回路动力线分开,平行布线应相隔10cm以上,交叉布线时应使其垂直。
系统配线要求如图2-15所示:

一般情况下,控制电缆必须为屏蔽电缆,并且屏蔽金属丝网必须通过两端的电缆夹片与变频器的金属机箱相连。正确的屏蔽接地方法如图2-16所示,错误的屏蔽接地方法如图2-17所示:

图2-16正确的屏蔽接地方法

图2-17错误的屏蔽接地方法

外围设备的电源,变频器的电源共用同一系统时,变频器发生的噪声逆电源线传播,会使同一系统中的其它设备误动作,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端安装噪声滤波器,其它设备用隔离变压器或电源滤波器进行隔离。
如果测量仪表、无线电装置、传感器等微弱信号的设备及其信号线,与变频器在同一柜机中,且布线较近时,可能会受空间噪声影响而产生误动作。可将信号线电缆套入金属管中,并应尽量远离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
在变频器输入输出侧分别安装无线电噪声滤波器和线性噪声滤波器,可以抑制动力线的辐射噪声。
当信号线与动力线平行布线或与动力线捆扎成束布线,由于电磁感应噪声,静电感应噪声,噪声在信号线中传播,可能会使设备误动作。应尽量避免如此布线。容易受影响的信号线尽量远离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信号线和动力线使用屏蔽线,分别套入金属管时,效果更好,金属管之间距离应至少保持20cm.

2.9.3关于断路器容量及铜芯绝缘导线截面积,请参考下表选用:
型号CVF-G3/P3 进线开关 主电路(mm2) 控制电路(mm2)
断路器QF(A) 输入电线 输出电线 控制端子线
G3/P3-4T0007 10 2.5 2.5 1
G3/P3-4T0015 10 2.5 2.5 1
G3/P3-4T0022 10 2.5 2.5 1
G3/P3-4T0037 16 4 4 1
G3/P3-4T0055 20 4 4 1
G3/P3-4T0075 25 6 6 1
G3/P3-4T0110 40 10 10 1
G3/P3-4T0150 50 10 10 1
G3/P3-4T0185 63 16 16 1
G3/P3-4T0220 63 16 16 1
G3/P3-4T0300 100 25 25 1
G3/P3-4T0370 125 25 25 1
G3/P3-4T0450 160 35 35 1
G3/P3-4T0550 160 35 35 1
G3/P3-4T0750 250 50 50 1
G3/P3-4T0900 250 70 70 1
G3/P3-4T1100 315 70 70 1
G3/P3-4T1320 400 95 95 1
G3/P3-4T1600 630 120 120 1
G3/P3-4T2000 630 120 120 1
G3/P3-4T2200 630 150 150 1
G3/P3-4T2500 800 150 150 1
G3/P3-4T2800 800 185 185 1
G3/P3-4T3150 1000 185 185 1
G3/P3-4T3500 1000 240 240 1
G3/P3-4T4000 1250 240 240 1
G3/P3-4T4500 1250 300 300 1

2.9.4基本运行配线图
基本运行配线图如图2-18所示:

图2-18基本运行配线图
2.9.5推荐配线图:
主回路简单配线图如图2-19所示(此配线图可作为基本运行测试用)。

2.9.6推荐系统配线图
产品简易系统配线图,如图2-20所示。

图2-20简易系统配线图
产品标准系统配线图,如图2-21所示。

图2-21标准系统配线图

①在电网和变频器之间,必须安装空气开关等
明显分断装置,以确保设备维修

时人身安全。当变频器输入侧有短路或电源电压过低等故障时,空气开关可进行保护。
②变频器前必须安装具有过电流保护作用的断路器(QF)或熔断器,以免后级设备故障造成故障范围扩大。
③请不要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通、断电。
④当电网波形畸变严重,或变频器在配置直流电抗器后,电源与变频器之间高次谐波的相互影响还不能满足要求时,或为提高变频器输入侧的功率因数,可增设交流输入电抗器。
⑤输入侧EMI滤波器可抑制从变频器电源线发出的高频噪声干扰。
⑥为保护变频器和抑制高次谐波,防护电源对变频器的影响,在下列情况下,请配置直流电抗器。
a.当给变频器供电的同一电源节点上有开关式无功补偿电容器屏或带有可控硅相控负载时,因电容器屏开关切换引起无功瞬变,导致网压突变和相控负载造成的谐波和电网缺口,可能对变频器输入整流桥电路造成损害。
b.当要求提高变频器输入端功率因数到0.93以上时,当供电三相电源的不平衡度超过3%时,当变频器接入大容量变压器时,变频器的输入电源回路流过的电流可能对整流电路造成损害。当变频器供电电源的容量大于550KVA时,或供电电源容量大于变频器容量的10倍时,需加装直流电抗器。
⑦交流输出电抗器,当变频器到电机的连线超过80m时,建议采用抑制高频振荡的交流输出电抗器,避免电机绝缘损坏,漏电流过大变频器频繁跳保护。
⑧输出侧EMI滤波器:可选配EMI滤波器来抑制变频器输出侧产生的干扰噪声和导线漏电流。

2.10回路端子台的配线
2.10.1主回路端子台配线图如图2-22至图2-27所示。
Ⅰ类主回路端子图如图2-22所示。

图2-22主回路端子台配线图1

系列 适用机型
G3系列 CVF-G3-4T0007 ~ CVF-G3-4T0037
P3系列 CVF-P3-4T0015 ~ CVF-P3-4T0055

端子符号 功能说明
P 直流侧电压正端子
P- 直流侧电压负端子
PB P、PB间可接直流制动电阻
R、S、T 接电网三相交流电源
U、V、W 接三相交流电动机
E 接地端子

Ⅱ类主回路端子图如图2-23所示。

图2-23主回路端子台配线图2

系列 适用机型
G3系列 CVF-G3-4T0055 ~ CVF-G3-4T0150
P3系列 CVF-P3-4T0075 ~ CVF-P3-4T0185

端子符号 功能说明
P+ 直流侧电压正端子
P- 直流侧电压负端子
PB P、PB间可接直流制动电阻
R、S、T 接电网三相交流电源
U、V、W 接三相交流电动机
E 接地端子

Ⅲ类主回路端子图如图2-24所示。

图2-24主回路端子台配线图3
系列 适用机型
G3系列 CVF-G3-4T0185 ~ CVF-G3-4T0900
P3系列 CVF-P3-4T0220 ~ CVF-P3-4T1100

端子符号 功能说明
P+ 直流侧电压正端子
P- 直流侧电压负端子
R、S、T 接电网三相交流电源
U、V、W 接三相交流电动机
E 接地端子

Ⅳ类主回路端子图如图2-25所示。

图2-25主回路端子台配线图4

系列 适用机型
G3系列 CVF-G3-4T1100 ~ CVF-G3-4T1320
P3系列 CVF-P3-4T1320 ~ CVF-P3-4T1600

端子符号 功能说明
P+ 直流侧电压正端子
P- 直流侧电压负端子
P P、P-间可接直流制动电阻
R、S、T 接电网三相交流电源
U、V、W 接三相交流电动机
E 接地端子

Ⅴ类主回路端子图如图2-26所示。

图2-26主回路端子台配线图5

系列 适用机型
G3系列 CVF-G3-4T1600 ~ CVF-G3-4T2800
P3系列 CVF-P3-4T2000 ~ CVF-P3-4T3150

端子符号 功能说明
P+ 直流侧电压正端子
P- 直流侧电压负端子
R、S、T 接电网三相交流电源
U、V、W 接三相交流电动机
E 接地端子

Ⅵ类主回路端子图如图2-27所示。

系列 适用机型
G3系列 CVF-G3-4T3150 ~ CVF-G3-4T4500
P3系列 CVF-P3-4T3500 ~ CVF-P3-4T4500
端子符号 功能说明
P+ 直流侧电压正端子
P- 直流侧电压负端子
R、S、T 接电网三相交流电源
U、V、W 接三相交流电动机
E 接地端子
2.10.2控制回路端子
(1) 控制回路端子图如图2-28所示。

图2-28 控制回路端子图
(2)控制回路端子功能说明
种类 端子符号 端子功能 备注

入 V+ 向外提供+5V/50mA电源
或+10V/10mA电源 由控制板上JP1选择(参照图2-24)
V- 向外提供-10V/10mA电源
VI1 频率设定电压信号输入端1 0~10V
VI2 频率设定电压信号输入端2 -10~10V
II 频率设定电流信号输入正端(电流输入端) 0~20mA
GND 频率设定电压信号的公共端(V+、V-电源地),频率设定电流信号输入负端(电流流出端)

子 X1 多功能输入端子1 多功能输入端子的具体功能由参数L-63 ~ L-69设定,端子与CM端闭合有效
X2 多功能输入端子2
X3 多功能输入端子3
X4 多功能输入端子4
X5 多功能输入端子5
X6 多功能输入端子6
X7 多功能输入端子7,也可作外部脉冲信号的输入端子
FWD 正转控制命令端 与CM端闭合有效,FWD-CM决定面板控制方式时的运转方向。
REV 逆转控制命令端
RST 故障复位输入端
CM 控制端子的公共端
+24 向外提供的+24V/50mA的电源 (CM端子为该电源地)

AM 可编程电压信号输出端,外接电压表头(由参数b-10设定)。 最大允许电流1mA
输出电压0~10V
AO 频率、电压、电流输出端。 最高输出信号频率50KHz、幅值10V
AM- AM、AO端子的公共端 内部与GND端相连
种类 端子符号 端子功能 备注
OC 输出 OC1
OC2 可编程开路集电极输出,由参数b-15及b-16设定 最大负载电流50mA,最高承受电压24V

出 TA
TB
TC 变频器正常:TA-TB闭合
TA-TC断开
变频器故障:TA-TB断开
TA-TC闭合 触点容量:AC250V 1A
阻性负载
RS485通讯 A
B RS485通讯端子
E 接地端子
2.11 JP跳线说明
JP跳线在PCB中位置示意图如图2-29所示。

JP1跳线说明:
1&2短接:V+输出5V/50mA电源
2&3短接:V+输出10V/50mA电源
JP3跳线说明:
1&2短接:X7用做多功能端子
2&3短接:X7用作外部脉冲输入端
JP3、JP4的跳线说明请参见b-14详细说明。
S1说明:S1为RS485终端匹配拨码,若RS485通讯时,此端口位于网络末端时,需将拨码开关拨至ON进行终端匹配,其它位置时拨至OFF.

2.12接线说明
2.12.1 VI1(0~+10V)端子接受模拟信号输入,VI1端子模拟信号输入接线示意图如图2-30所示。

图2-30 VI1端子模拟信号输入接线示意图
2.12.2 VI2端子模拟信号输入接线示意图如图2-31所示。

图2-31 VI2端子模拟信号输入接线示意图
2.12.3 II端子接受模拟信号(0~20mA)输入,II端子模拟信号输入接线示意图如图2-32所示。

图2-32 II端子模拟信号输入接线示意图

2.12.4 V+端子输入模拟信号(0V/10mA或+5V/50mA),V+端子模拟信号接线示意图如图2-33所示。

图2-33 V+端子模拟信号输入接线示意图
2.12.5 V-端子输出模拟电压信号(-10V~+10V),V-端子模拟信号输出接线示意图如图2-34所示。

图2-34 V-端子模拟信号输出接线示意图
2.12.6 X1~X7、FWD、REV、RST输入干接点方式,Xi、FWD、REV、RST输入干接点接线示意图如图2-35所示:

图2-35 Xi、FWD、REV、RST输入干接点接线示意图
2.12.7 X1~X7、FWD、REV、RST输入源(漏极)方式,NPN型共发射极,外部设备,Xi、FWD、REV、RST输入源极接线示意图如图2-36所示。

图2-36 Xi、FWD、REV、RST输入源极接线示意图
2.12.8 多功能输出端子OC1、OC2输出接线方式
OC1、OC2输出外部电源方式如图2-37所示,OC1、OC2输出内部电源方式如图2-38所示。

图2-37 OC1、OC2输出外部电源方式

图2-38 OC1、OC2输出内部电源方式

2.12.9 继电器输出端子TA、TB、TC配线:
注意:当驱动感性负载(如电磁继电器、接触器),则应加装浪涌电压吸收电路,如RC吸收电路(注意其漏电流应小于所控制接触器或继电器的保持电流)。压敏电阻,或续流二极管等,用于直流电磁回路时,一定要注意极性。吸收元件要就近安装在继电器或接触器的线圈两端。
继电器输出端子TA、TB、TC配线图如图2-39所示。

图2-39继电器输出端子TA、TB、TC配线图
2.12.10 RS485通讯端子的接线方式:
变频器RS485接口与上位机的连接

多台变频器在同一RS485系统中,通讯所受干扰增加,请注意配线。多台变频器在同一RS485系统中配线示意图如图2-40所示。

图2-40多台变频器在同一RS485系统中配线示意图

楼主:
目 录
1.注意事项 ...................................................1
1.1 安全标识定义 ..........................................1
1.2 安装注意事项 ..........................................1
1.3 使用注意事项 ..........................................2
1.4 报废注意事项 ..........................................4
2.安装与配线 ..............................................5
2.1 产品技术指标及规格 .................................5
2.2 系列型号说明 .....................................7
2.3 安装环境要求 .................................8
2.4 变频器的安装尺寸 ...................................8
2.5 操作面板尺寸 ...................................10
2.6 盖板的拆卸与安装 ....................................11
2.7 操作面板的拆卸与安装 ................................11
2.8 安装方向与空间 ......................................12
2.9 变频器的配线 ........................................13
2.10 回路端子台的配线 ....................................21
2.11 JP跳线说明 .........................................28
2.12 接线说明 ............................................29
3.操作与运行 .............................................35
3.1 面板操作 ............................................35
3.2 名词术语说明 .......................................36
3.3 面板功能说明 ....................................39
3.4 键盘操作方法 .....................................40
3.5 变频器的运行 .....................................44
4.功能参数一览表 .........................................47
4.1 基本运行参数(b参数) ................................47
4.2 中级运行参数(L参数) .................................48
4.3 高级运行参数(H参数) .................................51
4.4 状态监控参数一览表 ...................................55
4.5 保护功能及对策 ......................................57
4.6 故障记录查询 ........................................58
5.功能详细说明 ............................................60
5.1 基本运行参数(b参数) ..................................60
5.2 中级运行参数(L参数) .................................68
5.3 高级运行参数(H参数) .................................83
6.维护与保养 ............................................97
6.1 日常检查与保养 .......................................97
6.2 定期维护 .............................................98
6.3 易损部件的检查与更换 .................................99
6.4 存放及保修............................................99
7.使用范例.................................................101
7.1 面板控制起、停, 面板电位器设置频率.....................101
7.2 三线制控制模式........................................102
7.3 外部控制方式、外部电压设定频率.........................103
7.4 多段速运行、外部控制方式...............................104
7.5 可编程多段速控制......................................105
7.6 多台变频器的联动运行(群组控制) .......................106
7.7 用变频器构成闭环控制系统..............................110
7.8 用上位机(PC)控制多台变频器...........................111
8.选件 .....................................................113
8.1 远控线缆和远控适配器 ................................113
8.2 供水附件 ............................................113
8.3 制动组件 ............................................113

附录1:
RS485通讯协议........................................115附录2:
供水附件的应用.......................................126

楼主:
第三章 操作与运行
3.1面板操作
3.1.1面板布局
Ⅰ类面板(即:数码显示面板)布局如图3-1所示。

Ⅰ类面板适用机型:
G3系列变频器 P3系列变频器
CVF-G3-4T0007~4T0075 CVF-P3-4T0015~4T0110
Ⅱ类面板(即:数码显示+液晶显示面板)布局如图3-2所示。

Ⅱ类面板适用机型:
G3系列变频器 P3系列变频器
CVF-G3-4T0110~4T4500 CVF-P3-4T0150~4T4500

操作面板可对变频器进行运转、功能参数设定、状态监控等操作。
其中,LED数码显示当前功能参数状态,LCD液晶显示对该参数状态加以注释、说明。
关于数码管显示的特别提示:
当实际显示数值≥10000时,数码管最低位小数点点亮,表示一个0,如1234.表示12340,此时数码管显示如右图:
3.2名词术语说明
为了您能正确理解本使用手册的有关内容,更好地使用本系列变频器,请仔细阅读本节内容。
3.2.1 变频器的运行参数选择
为了简化变频器在不同应用层次的操作,本系列变频器将所有的功能参数分为3组,它们是:基本运行参数、中级运行参数和高级运行参数。根据应用层次的不同,使用者可以屏蔽中、高级参数,从而使参数设置变得简单明了。
运行参数的选择由参数b-0完成。
① 基本参数运行模式
参数b-0的数值设为“0”,此时变频器仅受控于基本运行参数(即b参数),中级运行参数(L参数)、高级运行参数(H参数)不显示、也不起作用。
当变频器只用于完成很简单的调速功能时,可选择基本参数运行模式。
基本参数运行模式时,变频器的绝大多数高级功能被关闭。

② 中级参数运行模式
参数b-0的数值设为“1”,此时变频器受控于基本运行参数(即b参数)和中级运行参数(L参数),高级运行参数(H参数)不显示、也不起作用。
中级参数运行模式能够满足大多数应用的需要。

③ 高级参数运行模式
参数b-0的数值设为“2”,此时变频器受控于全部功能参数。
当需要一些特殊的功能时,如:检速再启动、可编程多段速运行、内置PID控制、多台变频器的连动运行、RS485通讯等,必须选择高级参数运行模式。

3.2.2 操作面板的工作模式
操作面板根据显示内容和接受指令的不同,分为4种操作模式,除数字设定频率的修改模式外,操作模式之间的切换用 按键完成。
① 状态监控模式
状态监控模式是操作面板在大多数情况下的工作模式,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连续1分钟无按键输入,操作面板都会自动返回到状态监控模式。
状态监控模式时,操作面板显示变频器的运行参数,状态指示灯—MOD灯熄灭。

② 参数设置模式
在参数设置模式下,可以查询和修改变频器的功能参数。
参数设置模式又可以分为基本运行参数设置模式、中级运行参数设置模式和高级运行参数设置模式。分别显示对应的参数项或参数值。
③ 监控参数查询模式
监控参数查询模式下,可以查询变频器的运行参数和故障记录,面板显示d-□□或对应的参数值。(□□表示参数项)
④ 数字设定频率的修改模式
在状态监控模式下,按 、 或 可以进入数字设定频率的修改模式,用于对数字设定频率的快速修改。

3.2.3 参数说明方法
本使用手册在提及功能参数及其设置时,共有以下3种表述方法(以参数b-0为例说明):
b-0

[b-0]
[b-0]=0

3.3 面板功能说明
项 目 功 能 说 明

能 数码显示 显示变频器当前运行的状态参数及设置参数

灯 A、Hz、V 当前数码显示参数所对应的单位
MOD 在非监控状态时,该指示灯亮。若连续一分钟无按键输入,该指示灯灭,返回监控状态。
ALM
警告指示灯,表明变频器当前处于过电流或过电压抑制状态。
FWD 正转指示灯,表明变频器输出正相序,接入电机时,电机正转。
REV 逆转指示灯,表明变频器输出逆相序,接入电机时,电机反转。
若FWD、REV指示灯同时亮,表明变频器工作在直流制动状态。

正转运行键。变频器的运行指令通道设置为面板控制方式([b-3]=0)时,按下该键,将发出正转运行指令。变频器按指定的加、减速曲线运行至设定频率。

反转、点动键。该键的具体功能由参数[b-17]选择,当[b-17]=0时,作反转启动用;当[b-17]=1时,作点动控制用。

停机、故障复位键。变频器在正常运行状态时,如果变频器的运行指令通道设置为面板停机有效方式([b-3]=0、2、4)时,按下该键,变频器将按设定的方式停机。变频器在故障状态时,按下该键将复位变频器,返回到正常的停机状态。

模式切换键,用来改变操作面板的工作模式。

确认键,确认当前的状态或参数(参数存贮到内部存贮器中)。变频器在监控状态时,按下该键将直接进入指令频率的修改界面(同时MOD指示灯亮),此时可用 键修改指令频率。

数据修改键,用于修改功能代码或参数。同时按下 键
会加快参数的修改速度:先按 键后再按下 键,会加快向上修改数据的速度,松开 键后维持当前速度不变。先按 键后再按下 键,会加快向下修改数据的速度,松开 键后维持当前速度不变。在状态监控模式下,如果频率指令通道为面板数字设置方式([b-1]=1), 按下此键将直接修改频率指令值,同时MOD指示灯亮。

数据位数切换键。在任何用 键修改数据的状态,按下此键可以选择修改位数,被修改位闪烁显示。
3.4 键盘操作方法

⑴ 模式切换
操 作 说 明 显 示
改变操作面板工作模式 操作面板当前状态:
状态监控模式 显示变频器当前运行参数,如:50.00
初始状态

进入监控参数查询模式 显示监控代码如:d-0
进入基本运行参数设置模式 显示代码:b-0
进入中级运行参数设置模式 显示代码:L-0
进入高级运行参数设置模式 显示代码:H-0
进入状态监控模式

⑵ 监控参数查询
操 作 说 明 显 示
例:查看设定频率 操作面板当前状态:
监控参数查询模式 d-0(例)

监控代码加1 d-1
改变监控代码至需要查询的参数d-4 d-4
确认要查询的监控项 显示d-4对应参数值: 设定频率
根据需要切换操作面板的工作模式

⑶ 参数设置
操 作 说 明 显 示
将加速时间1由5.0秒改设为10.0秒(例) 操作面板当前状态:
参数设置模式 (以基本参数为例) b-0

改变参数代码至期望值: b-7 如:b-7(加速时间1)
确认修改的参数项 显示b-7的参数值:5.0
修改参数值至期望值:10.0 10.0
确认参数值,将其存入变频器的内部存储器中 b-7
根据需要切换操作面板的工作模式

⑷ 数字设定频率的修改
方式1:
操 作 说 明 显 示
改变当前数字设定频率
操作面板当前状态:
状态监控模式 运行参数
(由L-71确定)

改变数字设定频率至期望值 数字设定频率
将数字设定频率存入内部存储器,返回状态监控模式 运行参数
(由L-71确定)
修改后的数字设定频率不存入内部存储器,断电后丢失,返回状态监控模式

方式2:
操 作 说 明 显 示
改变当前数字设定频率
操作面板当前状态:
状态监控模式 运行参数(由L-71确定)

进入数字频率修改模式 数字设定频率
改变数字设定频率至期望值 数字设定频率
将数字设定频率存入内部存储器,返回状态监控模式 运行参数(由L-71确定)
修改后的数字设定频率不存入内部存储器,断电后丢失,返回状态监控模式
注:
1. 以方式1进入频率设定模式,3秒内无按键输入,将返回状态监控模式。
2. 以方式2进入频率设定模式,10秒内无按键输入,将返回状态监控模式。

键盘操作示意图:
3.5变频器的运行
3.5.1 变频器的初始设置
变频器的初始设置为出厂参数(参阅功能参数一览表),此处特别说明以下参数的初始设置:
⑴ 运行参数选择(b-0)
变频器的初始设置为中级参数运行模式([b-0] = 1),因此H参数不显示,若需要用到H参数的功能,请设置为高级参数运行模式([b-0] = 2)。
⑵ 频率输入通道选择(b-1)
变频器的初始设置为面板电位器方式([b-1] = 0),因此调频控制由面板电位器完成。
若操作面板不带电位器或需要由其它的通道来设定频率(如外部电压),请修改参数b-1,改变频率设定通道(参阅参数b-1的详细说明)。
⑶ 运行命令输入通道(b-3)
变频器的初始设置为面板方式([b-3] = 0),因此变频器的运行、停止命令由操作面板上的 、 、 按键来完成。
若需要用外部控制端子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请修改参数b-3的设置(参阅参数b-3的详细说明)。
3.5.2 变频器的简单运行

用操作面板电位器进行频率设定
简单运行接线图如图3-2所示。

变频器试运行操作示意图:

网友A(2010-01-29):
故障代码Er-06表示什么

网友B(2010-12-09):
我想要个说明书看看哗

网友C:
楼主,能发给我一份吗?

CG5686@139.COM

网友D(2011-02-25):
对:向志光 关于

故障代码Er-06表示什么

内容的回复:

过压

网友E:
有中文版的博世力士乐变频器说明书吗?QQ1367788698

网友F(2013-04-22):
引用 网友E:
有中文版的博世力士乐变频器说明书吗?QQ1367788698

 关于各种Rexroth说明书和Convo说明书,请直接进入我公司网站下载专区进行浏览和下载阅读.

博世力士乐(西安)电子传动与控制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www.convo.com.cn 点击下载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