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出现问题,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楼主(2009-07-15):
  今天咱公司一条自动线的314CPU出现故障,开机后指示灯只有SF亮红灯,其他的灯都不亮,输出点的指示灯也一个都没亮,希望各位高手帮小弟解决一下是什么问题。我查过资料,当SF灯亮红灯代表是硬件或者软件出现错误,可小弟不知从何下手。麻烦大家了,不胜感激。

楼主:
急啊,请各位师傅指导下小弟

网友A:
那你先换一下CPU试试

网友B:
通过CPU里的硬件诊断程序(打开项目程序~进入Hardware~点“在线”~在硬件组态里双击CPU即可看到诊断对话框)看一下,应该能看出哪出错了.

网友C:
估计是你的CPU里的程序丢了,重新下载一下硬件及程序试试吧

网友D:
用上位机传一下程序

然后试一下

不行的话  就是某个模块坏了

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E:
重新将程序下装到PLC,然后在监视程序是否工作。

网友F:
需要西门子S7模块.79710865@qq.com

网友G:
更换同型号的CPU试一下,或者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H:
总清后,再往下传后试试

网友I:
硬件诊断一下,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网友J:
应该先查看你的模块电源,在检查你模块是不是有接地的可能了

网友K:
314CPU上的指示灯显示的具体情况说一下

网友L:
楼主怎麽样了?SF是系统报警,导致此故障的原因很多,需要对CPU进行诊断、分析故障信息就知道了!!!

网友M:
通过CPU里的硬件诊断程序(打开项目程序~进入Hardware~点“在线”~在硬件组态里双击CPU即可看到诊断对话框)看一下,应该能看出哪出错了

网友N:
先不能慌啊,照着楼上的方法查一下啊,如果有硬件问题,就换了

网友O:
硬件诊断 里面很细的,时间和错误信息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