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选购自学用PLC

楼主(2009-07-15):
请教各路高人,小弟系学电子出身没接触过PLC,现想买一台PLC自学一下编程,以后想做一些基于三菱Q系列和西门子S7-300/400的自控程序调试和编写。请推荐一下三菱和西门子各有那些型号,如何配置会比较有针对性。望不吝赐教,谢过!

网友A:
用软件模拟器,花钱没必要。除非单位本来有

网友B:
去旧货市场买吧。买新的没必要

网友C:
就是,模拟就可以了,又能学习又能省钱

网友D:
公司名称:合肥顾特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合肥市包河区繁华大道6525号格林雅地B幢1309室
公司电话:0551-3367108   传真:0551-3367148
联 系 人:胡先生 手机:15055139995 QQ:346184683
邮箱/MSN:adyhu@vip.qq.com     idy1128@hotmail.com

IC200PBI001 , IC200PWR001 , IC646MPS101 , IC693CPU364 , IC693MDL655 , IC693MDL753 , IC693PMB200 , IC693PWR322    , IC200CPU001 , IC693PWR321W IC200CPUE05, IC200ACC415     , IC200CHS022 , IC200CPU001 , IC200MDL241 , IC200MDL940 , IC200PWR101   , IC200MDD840 , IC200MDL 650 , IC200MDL 750 , IC693CHS391M , IC693CMM311N , IC693MDL645E , IC693MDL646C
 IC693CPU350 , HE693PBM101,IC200ACC415 , IC200CHS022 , IC200CPU001 , IC200MDL241     , IC200MDL940 , IC200PWR101 , IC693PWR321 , HE670ADC810D , IC670ALG230 , IC670ALG310J , IC670ALG320J , IC670MDK640J , IC670MDL740J , IC693ALG223 , IC693CHS391 , IC693CMM321 IC693CPU350 ,IC693BEM331K , IC200MDL640 , IC693APU300 , IC693CHS391     , IC693CPU350 , IC693MDL655 , IC693PWR321 , IC693ALG223 , IC200ALG240 , IC200CHSO22 , IC646MPS101     , IC693ACC310 , IC693ALG221 , IC693CHS391 , IC693CMM321 , IC693CPU360     , IC693PWR321 GWT MP47/12C3 GWT MP47/21C3 GWT MP47/22C3 GWT MP47/51C3 , IC690ACC307 , IC693ACC301 , IC693ALG223 , IC693ALG392 , IC693CPU352 , IC693BEM331 , HE693SNPCBL, IC693PWR321T
, IC200ALG240 , IC200CHSO22 , IC646MPS101 , IC693ACC310 , IC693ALG221 , IC693CHS391 , IC693CMM321 , IC693CPU360 , IC693PWR321 , IC693CHS391 , IC693ACC316 , IC693ALG390 , IC693APU300 , IC693CHS391 , IC693CPU350 , IC693MDL655, IC693ALG223 , IC693ALG392 , IC693CPU350 , IC693MDL655 , IC693MDL753 , IC693PWR330 , IC693ALG220 , IC693ALG392 , IC693APU300 , IC693CHS391 , IC693CMM321 , IC693CPU350 , IC693MDL655 , IC693MDL753 , IC693PWR321 , , IC693ACC316 , IC693ALG390 , IC693APU300 , IC693CHS391 , IC693CPU350 , IC693MDL655 , IC693MDL752 , IC693PWR321 , , IC693APU305 , IC200CHS006 , IC693CPU311 ,    , IC693ALG392 , IC693ALG442     , IC693CHS397 , IC693CMM311 , IC693CPU350 , IC693MDL645 , IC693MDL740 , IC693PWR321 , IC693PWR321 , IC693CHS391 , IC693CMM311 , IC693CPU360 , IC693MDL340 , IC693MDL340 , IC693MDL645 , IC693MDL930 , IC693PWR321 , IC200PWR102B , IC670ALG230 , IC670CHS001 , IC693CPU364 , IC693PWR331 , IC693PBM200   , IC693CHS392 , IC693CMM321 , IC693CPU350 , IC690ACC901 , IC200ALG230A , IC200PWR001B , IC200CHS006    , IC693ALG392, IC200MDL940A , IC697BEM731 , IC200ALG240 , IC200CHSO22 , IC670ALG230 , IC670CHS001 , IC693CPU364 , IC693PWR331 , IC693ALG223 , IC693ALG392 , IC693CPU350 , IC693MDL655 , IC693MDL753 , IC693PWR330 , IC693CPU352 , IC693CHS391 , IC693CHS392 , IC693CPU352 , IC693ACC301 , IC693CPU311 , IC693MDL645 , IC693PWR321 , HE693SNPCBL , IC693ACC301 , IC693CHS391 , IC693CPU331 , IC693MDL645 , IC693MDL940 , IC693PWR3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用软件模拟器,花钱没必要。除非单位本来有

谢谢,模拟器能够仿真到什么程度呢?可否再详细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去旧货市场买吧。买新的没必要

不是很懂,怕买到次品啊。

网友B:
不知道你想学习什么程度的编程,如果普通的动作控制,就去下个三菱的仿真软件好了。

如果是高速输入输出处理,和通讯控制,用模拟器就不大现实了。

还是去买个旧小型机吧,1百多块钱够了,先基本学会了,在下载点Q系列的资料看看,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E: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仿真器呀

网友B:
三菱网站就有吧,那个东西对初学者有点用处

网友F:
网上有下载的,呵呵。另外我这供应二手PLC和编程电缆,质量还不错,QQ523860371

网友G:
需要西门子S7模块.79710865@qq.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关于用软件模拟器,花钱没必要。除非单位本来有



谢谢,模拟器能够仿真到什么程度呢?可否再详细介绍一下?

--------------------------------------------------------------------------------------------------

S7-300/400的Step7可以模拟PLC执行,甚至与WINCC通迅,

当然你要学会使用方法。

网友H:
在网上下个GX系列的编程仿真软件就可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