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台变频器同步

楼主(2009-07-16):
两台FR-E740-2.2KW的三菱变频器在皮带输送线上做同步控制,旋转编码器为反馈信号,控制系统用FX1N-24MR.

电机配1:10的减速器,变频器运行频率为20-40HZ .

请问怎么控制才能做到响应速度最快?响应时间为多少?

网友A:
直接将第一台设备的速度输出送给第二台做第二台的速度给定,再通过PID功能进行调节,

网友B:
两台变频器之间加个同步控制器就可以了!

QQ:48422981  电话:13718540056    网站:www.top-cnc.com

网友B:
因为用485通信,可以达到4-5毫秒。

楼主:
1楼的你的PID调节是怎么运算的啊?

网友C:
基准电机PG卡带分频输出功能,此旋变脉冲输入跟随变频,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基准电机PG卡带分频输出功能。我没有用过,多少价格啊?你哪个速度信号是否就是直接电机上取的?

网友D:
取电机后面加的光栅编码器信号

网友E:
我也在做台6台异步电机同步呀!现在也在为这个方案发愁,请大家指点!我的方案如下

用三菱运动控制器Q172D加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做6台变频电机同步,变频电机加编码器反馈到变频器上,另外变频器上安装光纤通讯卡与Q172D通讯,有没有哪位前辈做个同样的项目,请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F:
将编码器家在第一个电机后面,那么两台电机会有一个延迟,那么这个延迟有多少啊

网友F:
将编码器、PLC、伺服之间怎样连接,伺服怎么编程,

网友G:
一个电位器或PLC输出0-10同时给两台变频器,行吗?

网友H:
用PID控制吧

网友H:
PID速度跟随

网友I:
用ACT401-401变频器加同步控制卡,响应时间在4MS,我们已经做过很多应用.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邮件ldy7784549@163.com电话13916858908

楼主:
8楼的大哥,你的项目有进展了吗?

看你这样的配置成本高吗?

网友J:
前面给的方案其实都是“同速”而非“同步”。

同速与同步是两个概念,源于速度计算与位置计算都会有误差范围,“同步”,误差范围是固定的,“同速”,是先(对时间)微分,再积分,其误差也就可能跟着积分而累加,最后是同速而不同步了。

对于两台变频的同步,最佳的方案应该是即同速、更要同步,而且需要有较快的响应,这个恐怕就要用到Canopen控制了。国外著名品牌已经在往这个方向靠(例如施耐德的变频控制器)。

欢迎来电沟通讨论:021-36320992-998上海精浦机电

网友J:
反馈编码器是Canopen信号输出,其输出的数据既有绝对位置值,又有速度值,在基本同速的前提下,根据位置偏差而微调速度于“不同速”,直至偏差修正回来再同速,以达到同步的结果。

可惜三菱变频控制器还没有这样的功能。

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Canopen编码器和控制器(PFC),由控制器提供两路4--20mA信号或Modbus信号给变频器,调整速度控制同步。有需要资料的请与我们联系:(说明要求)gemple@online.sh.cn

网友K(2009-10-25):
我要作一套纸品复膜机的电器自动化系统,送纸部分采用的是伺服电机控制速度的,复膜部分采用的是变频电机,需要前后速度结合(不同变比),怎样才能最快又准确的测出前段的速度。还有前段的电机频率不变时怎样才能做到电机速度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