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也有电刷?

楼主(2009-07-16):
吸尘器上的电机有电刷,是接在定子绕组上的,然后和转子摩擦,直流电机电刷的作用是换向,那么单相交流电机电刷的作用呢?

网友A:
串励电机,见过手电钻吗?电刷就是换向用的.

网友B:
2楼正解。串励电机。

楼主:
并且这个电机没有电容   是怎么启动呢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串励电机,见过手电钻吗?电刷就是换向用的.

不需要电容的!

楼主:
串励电机是属于直流范畴,交流电机也分串励吗?不太明白

网友D:
交流电机的电刷不是用来换向的,串励后的启动转矩大,象吊车/电动葫芦

网友E:
串励式电机是属于直流范畴,但可交直流两用电机。是这种电机的性质所决定的。家用豆浆机、家用粉碎机、吸尘器、手电钻等等,许多移动式电动工具都是用的这种电机。都可以交直流两用的。

网友E:
电动工具上标牌有交直流两用标记。上面交流符号∽下面直流符号-叠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