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中怎样才知道过负荷?

楼主(2009-07-16):
我有一台三肯的160f变频器,正常使用时约在30HZ左右,因为工艺原因不能调到50HZ,无法判断其是否超过30 HZ时的额定电流。有没有高手师傅告诉我下变频器的频率和电流的对应关系!电机160KW 极数8 额定电流340A  。在此鞠躬谢谢了!

网友A:
我认为:在变频器运行时查看电流值,如不到340A,就正常.

网友B:
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就行,为了安全你可以适当把过载电流调低点,那样出现过载变频器报警OL,实际不会烧坏变频器的

网友C:
LS说的有道理

网友D:
我认为:在变频器运行时查看电流值,如不到340A,就正常

网友E:
该电机因为极数大,所以转速较低。所以使用在30HZ时应注意散热。否则有烧毀可能。

电流在额定内就好

网友F:
变频器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就行,我觉得你的电机更危险

网友G:
用钳形表监测工作时的输出电流,在变频器额定电流范围内就属正常,但要将电机的参数正确的输入到变频器里。

网友H:
如果是30hz的情况下,应该是204安为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