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最低稳定运行速度?

楼主(2009-07-16):
一般电机的最低运行稳定速度是多少?额定转速以下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A:
额定转速以下是可以,但是要看你到底低到什么程度。

楼主:
如果是1转呢,或者0.5转?

网友B:
三菱MR-J2S的伺服我试过1转/分,很稳定。

网友C:
性能好的伺服电机,都可以!

网友D:
低速性能和电机编码器的分辩率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E:
J2也许可以勉强稳定到一转,其速度检测能力实际上只有3rpm左右,安川的Σ-V的速度检测能力约为0.5rpm。

当采用极高的反馈分辨率(每转800万计数值)后,据称电机和算法都无需太考究,就能稳定到0.01rpm。

网友F:
伺服产品的说明中,不是有调速范围吗 现在大部分都是1:5000,也就是说,3000转的电机可以控制到0.6转,这个事理论值,至于到底能办到不?不敢肯定。现在的产品中的有些数据部敢恭维的,有些水分

网友E:
三菱和松下的伺服手册似乎都没有明确给出速比和最低稳定运行速度的指标,安川的给出了:8192线的、17位的、20位的都是1:5000,你敢都相信吗?!

国内做伺服的过去言必称速比1:10000,编码器都是2500rpm的,谁又敢信呢?

个人以为,安川20位反馈的,标1:5000还算可信,其它都不可信!

网友G:
貌似今年展会很流行的问题啊,回来就被骂了,2500的增量码盘,0.3转,居然有人不信!

网友E:
“2500的增量码盘,0.3转,居然有人不信!”———假如这样的伺服确实在0.3rpm稳定运行,在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速度环频响特性如何?

网友H:
请教,频响是不是还和电机本身惯量有关?

我觉得主要在测速方法不一样

网友I:
这个最低运行转速与脉冲当量有关系吗?

网友E:
频响肯定与惯量有关。在反馈分辨率和采样率一定的前提下,不同测速方法可实现的测速分辨率不同,但可侦测的最低速度可能没有本质差别,而受控的最低运行转速必然受限于可侦测的最低速度,如果通过降低采样率或者加强速度滤波的方法将可侦测的最低速度推低,则速度响应能力必然跟着下降。

网友J:
这个问题很有实际意义,在龙门刨运行中,刀具进给从1mm到2500mm都有,这就要求调速范围大,在车铣复合机床中调速比要求更严。

网友K:
看低速是多低吧,1rpm?0.1rpm?0.01rpm?还是更低?

提高反馈装置的分辨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要求较高的,电机本身的设计与制造工艺就体现出来了。通常在超低速与超高速日系的伺服电机就不行了,这也变成很多德国电机厂的生存空间了。

网友E:
“要求较高的,电机本身的设计与制造工艺就体现出来了”———没错!足见民族伺服要走的路还太长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