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轴承的径向受力与轴向受力都比较好?

楼主(2009-07-16):
求助:哪种轴承的径向受力与轴向受力都比较好?

xiexie!

网友A:
7号的,号都给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B:
角接触球轴承  代号为7xxx系列的,既可以承受径向力,又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如果轴向力很小,用深沟球轴承也可以,代号6xx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