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力控中怎么修改窗口名???

楼主(2009-07-16):
我是名初学者,  求教大家怎么修改力控中的窗口名称啊??  谢谢大家 !!

你们这样混能成功吗?

网友:
你可以在工程存储路径的DOC下面发现你的页面文件,直接在文件里修改。或者重新建立一画面,把要修改的页面内容复制到新画面。新建画面改成你要的名称。但是慎重操作。很多链接怕要是要修改了。

可加我Q交流,21132655 注明工控字样。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啊。。学习了。。
对:你们这样混能成功吗? 关于

你可以在工程存储路径的DOC下面发现你的页面文件,直接在文件里修改。或者重新建立一画面,把要修改的页面内容复制到新画面。新建画面改成你要的名称。但是慎重操作。很多链接怕要是要修改了。

可加我Q交流,21132655 注明工控字样。

内容的回复:

网友A(2011-12-09):
学习学习,

谢谢楼上的答案

网友B(2013-03-27):
1楼说得正解

网友C:
如果是FC7.0,还要修改DOC文件夹里的ProjectDoc.XML文件,修改的时候要把力控关掉

网友D(2013-08-13):
找到你所保存的工程的文件 在一个DOC的文件下,找到你需要改名的那个窗口文件重命名就可以了

网友E(2014-12-08):
修改画面名称如1楼所说,但是修改之后的后遗症是很多的,在程序里面所有的链接都是需要一一修改,与其修改,还不如新建一个。

网友F(2015-05-11):
个人感觉如果是没在窗口上写很多东西的话,还不如直接双击窗口在新建一个方便点!这个看个人习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