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波恩一个伺服问题

楼主(2009-07-16):
三菱的伺服(绝对编码器)在回原时(数据设置式回原方法)为什么要让电机手动转一圈以上???(我知道的FANUC的系统也有这样的要求)

网友A:
没操作过,楼主再仔细抠抠说明书? 或者问原厂(代理)

网友B:
这个可参考QD75P详细篇的8.2.2节机器OPR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参考QD75P详细篇的8.2.2节机器OPR方法!

我现在用的是A1SD75M1定位模块,是SSCNET总线控制的。

我用的是数据设置式回原点方法,说明书上写的通电后要让电机手动转一圈以上,才能设置原点,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我想很有可能与编码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参考QD75P详细篇的8.2.2节机器OPR方法!

QD75P是没有数据设置式回原点方法的。

楼主:
请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A:
能不能理解为在做回原点操作时,为了验证原点信息的准确,而需要做单圈绝对位置(或理解为相位)的逻辑校验。 (瞎猜!)

网友A:
to“servotan”:已给您留言。

网友C:
很有可能与编码器有关,一圈只有一个Z相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与编码器有关,一圈只有一个Z相信号

问题是为什么要Z相信号呢?

网友D:
Z相信号也就是每一圈的原点信号,在往一个方向旋转的时候,每读到一个Z相信号就是又转过了一圈。之所以在回零时候要转一圈,可能就是要确保找到这个Z信号,然后用电池记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Z相信号也就是每一圈的原点信号,在往一个方向旋转的时候,每读到一个Z相信号就是又转过了一圈。之所以在回零时候要转一圈,可能就是要确保找到这个Z信号,然后用电池记住。

多圈数据本来就是记住的呀,而单圈数据又是绝对值的,不用多转一圈吧?

网友E:
会不会是诸如三菱等日系伪绝对编码器才会有此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诸如三菱等日系伪绝对编码器才会有此特殊要求?

是呀,三菱和FANUC都有这个要求哦.

网友F:
FANUC确实是这样的,你要设置原点,必须先手动,要不参数改不动。

这个FANUC是为什么。谁来回答一下啊,谢谢。

之所以在回零时候要转一圈,可能就是要确保找到这个Z信号,你理解错了,不是回零,绝对位置不要回零,只要改参数设置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