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运行不稳定!!急!!

楼主(2009-07-16):
用伺服设置软件驱动MR-J2S-10B运行正常,

用QD75M2驱动不带负载还行,带负载AL51.

?????/

网友A:
你用在哪种机型上了-----------

网友B:
驱动MR-J2S-10B,将伺服电机速度减小与加减加大,再试试看,不行的话,会不会电机选小了

网友C:
求救三菱伺服MR-E系列伺服一上电就飞车是什么原因?

我伺服的信号是长ON的,正在现场急死了,各位大侠救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救三菱伺服MR-E系列伺服一上电就飞车是什么原因?

我伺服的信号是长ON的,正在现场急死了,各位大侠救命了

查一下电机的UVW相有没接错.

网友D:
"用伺服设置软件驱动MR-J2S-10B运行正常,

用QD75M2驱动不带负载还行,带负载AL51.

?????/ "

好好算算负载所需要的力矩(包括加速力矩和匀速力矩),看电机是否选小了.

网友E(2009-09-15):
检查一下负载的刚性,固定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