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7-16):
变频器一启动,就保护,是参数的问题吗?

网友A:
问题说清楚点,要不没法知道

网友B:
问题说清楚点,比如没有接电机还是参数没有设置,都可能造成变频器启动保护了。。

网友C:
参数错误会保护,变频器坏了也会保护,负载出问题也会保护,你就提供这么点信息让别人怎么帮你呀?

网友D:
你先看看变频器的故障记录再说吧~~~~~~~~~~~

网友E:
说话 说一半 很难解释!

网友F:
问题说清楚点,变频保护现什么故障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