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DKC1.3驱动器C602故障

楼主(2009-07-16):
力士乐DKC1.3驱动器在更换电机皮带后,回零位时C602报警,本人没有软件,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维修?谢谢!

网友A:
到这看看,可能对你有帮助http://bbs.gongso.com/showtopic-36866.aspx

网友B(2009-09-11):
不知道此问题是否解决,我有办法

网友C(2010-04-01):
C602的报警的意思是实际回零点与设定点偏差过大

网友D(2011-08-11):
一般情况下,把回零开关稍微移动一下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详细可联系 137 6186 0985 , keyhow@126.com, http://www.key-how.com, 上海齐浩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