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机车信号无线传输系统

楼主(2009-07-16):
机车信号信息无线传输系统

        在现代铁路系统中,铁路信号是保证行车安全、提高运营效率的核心 技术。随着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要求铁路信号系统的运行必须快速、高效和稳定。

        铁路电务检测车利用先进的列车定位、数字信号处理技术、频谱分析技术和图形化界面技术,对轨道电路的传输特性、补偿电容、应答器编码、机车信号等进行综合测试,可以有效地发现维修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整体维修水平, 对信号维修手段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全路的电务检测车在工作时,均必需在检测车与机车间拉一根临时测试电缆,以便对地面感应上来的移频信息进行采样分析,同时实时比对机车信号设备输出的有效信息。

对列车运输的影响:
       1、不利于旅客列车在中间站更换机车;
       2、延长了电务检测车到站调车甩挂作业时间;
       3、造成电务检测车不能联挂长交路、直供电列车,使得检测车可用性大幅降低;
       4、在司机室内盘放着测试连接线,不利于司机作业、休息等。
       5、由于机务、电务检测车均要求联挂在机次上才能执行检测任务,造成机务、电务部门不能同时执行检测任务的矛盾。

         因此,用临时测试电缆的方式,阻碍了电务检测车的有效工作,减缓了行车过程中各种铁路信号的测试,使得检测系统的可用性及可维护性得不到广泛的应用。

应用SATEL数传电台代替电缆建立无线数据传输系统!

目的:
        取消电务检测车与机车之间的测试连接电缆,利用数传电台作为无线传输通道,分别对A/D转换模块及数采模块采集到的机车主机信号、移频间控信号等进行接收和发送,达到检测车对机车各信号的实时监控。

1、无线数据传输部分
       主要采用SATELLINE-1915数传电台作为无线数据传输设备,以无线方式收发机车主体信号。信号通过数传电台发出相应的无线信号,经数字调制后发出。电务检测车上的数传电台收到相应的信息后,经过解调译码及股道校核后,传给检测车控制系统,并在显示器上进行动态显示。

        如上图所示:项目系统主要分3个部分组成:前端信号采集及转发系统、后端综合参数测试系统和无线数据收发系统。
        其中,前端信号采集及转发主要完成地面轨道信号的全数实时采集和转发及主要机车信号(灯信号)的转发功能。
        后端综合参数测试系统主要完成对前端测试数据及列车定位信息的综合处理、显示分析等功能,并提供轨道电路短路电流——机车感应电压标定功能,及完成自检。
        无线数据收发系统(数传电台)主要完成将前端信号采集系统采集到的各种信号实时无线传输给试验车部分的后端综合参数测试系统。实现系统前、后两端之间的无线数传传输,减少有线操作的复杂性,提高测试效率,减少开发成本。
        为保证环境复杂、信号多样的贴路上,无线传输不受干扰,原来传输协议上还是增加了更高层协议,即采用了无线增强协议。
2、数据采集部分
        利用数采模块,将铁轨上的全部信息有效采集,而非先通过机车上原有的 信号处理系统进行筛选后再采集传递。有效做到数字信号及模拟信号的实时采集。
无线数传系统:

        如上图所示,系统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数传电台、I/O转换模块、A信号采集模块;
       上述设备经集成处理后置于便携箱内,从机车信号主机测试用航空插座输出的8个灯位信息及2路移频信息分别经过I/O转换模块(SATEL I-LINK 100~300)和A信号采集模块采集后,通过数传电台进行调制,并发送给电务检测车。
        电务试验车部分,即信息接收输出部分,同样由数传电台、 I/O转换器、A信号采集模块等组成。设备经集成处理后置于标准工控机柜内,嵌入到信号动态检测系统机架中。当接收端的数传电台收到调制信号后,经调制解调后分别传至I/O转换器(I-LINK 100~300)和A信号采集模块。如果是机车信号灯柱信息,则根据不同的信号动作控制I-LINK上相应的继电器,导通相应直流回路,送出灯柱信息;如果是移频信息,则数据直接传送到相应的端口,从而实现机车信号信息无线传输。
 以上无线通讯系统在实际应用当中,稳定可靠,效果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