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

楼主(2009-07-16):
用PLCSIM V5.3仿真模拟量没问题,可是为什么PLCSIM V5.4不好使了,大家都好使吗。还是有什么说法。。

楼主:
有知道的请帮个忙。。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用过PLCSIM V5.4仿真过吗

网友A:
没用过,请你发一份PLCSIM V5.4的仿真软件给我好吗?

FDD1997JN@163.COM

楼主:
对:FDD1997 关于

没用过,请你发一份PLCSIM V5.4的仿真软件给我好吗?

FDD1997JN@163.COM

内容的回复:行

楼主:
压缩完19.57M,我发不了那么大的。。

网友B:
5.4 的比5.3 的好用啊

什么问题你觉得不好用

网友C:
很好用啊,不过最近用的少了

网友D:
中文版的STEP7是不是不能用啊

我的就用不了

网友E:
请问你们是怎么用PLCSIM的

我就打开那个软件然后点一个RUN-P就不需要在理他了,丢在边上运行着

我强制的话都自己在程序里选择 move to 0 or 1...是这样用的吗??

我刚装的S7 300  他自带的PLCSIM  V5.4的用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F:
是啊 !10 楼的 说的很正确,我们都用过的

如果是专业版的 , 里面带的都有SIM 仿真器的

网友G:
强制的话 可以直接在PLCSIM里面修改数据 不用在程序里面改 呵呵

网友H:
没有OMRON的仿真好用的

非常麻烦!

网友I:
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载到step v 5.4啊,给个地址吧,谢谢了

网友J:
OMRON的仿真很好用吗,叫什么名字啊,针对OMRON哪款PLC的?,我觉得PLCSIM不错啊

网友K(2011-01-18):
请你发一份PLCSIM V5.4的仿真软件给我好吗?

yzp0600@sina.com

网友L:
俺有中文版STEP V5.4和汉化后的PLCSM。。需要的来信heweilak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