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配电箱内为什么接漏电断路器就自跳啊

楼主(2009-07-16):
电梯配电箱内为什么接漏电断路器就自跳啊,漏电断路器本身没有质量问题,国外的电梯配电箱要接漏电断路器,我看了下我自己公司的电梯怎么没有接啊,郁闷!

网友A:
内部线路设计的不同吧!可以参考电路图看看!

网友B:
[配电箱里是不是有变频器

网友C:
接剩余电流保护要三相五线。

楼主:
配电箱里是有变频器啊,有不能接吗?

网友D:
可能是漏电断路器下桩头零线和接地线接在一起了

网友E:
因为变频器自身存在漏电流,使用漏电保护器的话,漏电保护器的漏电电流太小的话(30mA),会马上跳闸,如果(300mA)的话,可能没事,但是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上都建议不用漏电保护器。

楼主:
现在客户反映说是电梯运行中会有浪涌电流产生,对漏电断路器产生了误动作,请问有谁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F:
变频器都不接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