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向PLC写数据时为什么老出错啊

楼主(2009-07-16):
        intouch是9.5,用GEHCS访问GE的PLC,当往下写模拟量时,老是报错,跳出一个框来,要向微软发送错误报告.就算断开PLC,往下写数据时,也是会报错,头痛死了,解决不了,不知哪位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或许是你网络或病毒防火墙的缘故。关了防火墙试试。

网友B:
可以试一下一楼的建议,如果不可以,建议使用以下驱动,DASGESRTP 1.0,GE的以太网通讯,通过SMC进行配置,也可以进行诊断,比较好使。

楼主解决完之后,请回贴告知如何解决的,供大家以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