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两个触摸屏显示控制问题

楼主(2009-07-16):
说明:前后连个touchu panel用以机台控制,其中A touch panel控制一些画面,B touch panel控制另一些画面。但是Down load触摸屏程序发现里面的画面信息是一样的,同一PLC控制。请高手说说,怎样编程或者设置才能够实现?

网友A:
一个PLC连两个触摸屏,跟屏画面没关系的,A屏要控制什么就做什么画面,B屏要控制什么就做什么画面,看要求咯,作一样的画面也无所谓啊

网友B:
这个也是PRO-FACE ??

搞错没;

楼主:
问题是:两个屏画面参数是一样的,点位/数据亦一样。怎么在一个PLC上可以实现两个屏不同画面的调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明白了!可以随意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