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直接控制台达变频器端子可以么?求高手

楼主(2009-07-16):
有s7200一台,24V晶体管输出,想直接控制变频器端子,

开始不给PLC输出端加电压,不行,用PLC的1L+脚接GND,Q0.0接M0导通

给PLC加电压,用刚才接法不行            把1L+脚接M0,Q0.0接GND 成功但只能控制一脚

给PLC加电压把1M接GND,Q0.0接M0,结果烧坏上拉电阻

只好用了中间继电器,成功

求能用24V晶体管输出s7 200 直接控制台达变频器端子的方法?最好带接线图

网友A:
是啊 大侠们 知道的请进来哦 看看喽 说说哦 谢谢 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