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变频器 M420

楼主(2009-07-17):
各位大虾,小弟手里有台西门子变频器M420--  5.5KW  之前是好的 现在一上电,不带负载的情况下显示F001面板下边黄绿等交替闪烁不知什么原因,那位大虾知道啊   谢谢

网友A:
我们解决过,QQ957177760

网友B:
MM420的压接模块容易坏,,坏后就F001

网友C:
在网上找下西门子变频器的说明书,或直接找厂家电

网友D:
                               说明书上有

网友E(2010-04-12):
可能是IGBT模块坏了,也可能是驱动模块和驱动电阻坏了,要拆下检查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