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09-07-17):
1.下图中的“H/W”是什么意思?是通讯的意思?

2.PLC电源模块中的LG和FG端子怎样接地?
什么是C中接地和D中接地?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做个沙发等答案。

网友B:
LG是逻辑接地,FG是物理接地

网友C:
“H/W”一般是硬件故障.

楼主:
对:姜稳根 关于

LG是逻辑接地,FG是物理接地

内容的回复:

那LG和FG需要接到一起吗?都必须接地吗?还是只需要FG接地。

网友D:
1.  H/W我估计是hardware/watchdog,也就是硬件/看门狗错误.

2.  LG是线路地,FG是屏蔽地.一般情况下,这两个端子都接PG.要求高的话,单独接地.

3.  D种接地为单独接地,接地电阻小于100欧.

楼主:
对:双片机 关于

1.  H/W我估计是hardware/watchdog,也就是硬件/看门狗错误.

2.  LG是线路地,FG是屏蔽地.一般情况下,这两个端子都接PG.要求高的话,单独接地.

3.  D种接地为单独接地,接地电阻小于100欧.

内容的回复:

十分感谢

网友E:
c接地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F:
你好,我是LG在江苏地区的总代理,目前代理LG(LS)接触器,断路器,变频器,PLC等全系列产品,公司去年销售全国第2,服务周到,价格优惠,如果您需要LG的全方面资料或者编程软件和样本,可以与我联系(包括LG K120S K200S K1000S ,变频器 IG5 IS5 IH5 IP5A IX5)等资料,可以与我联系

另外还接受各类变频器的维修!

苏州LG 沈悦人 13862051425 QQ:442703116 (常在线的) 或者邮件 jordensyr@163.com 442703116@qq.com

网友G:
HW就是硬件的意思

网友H:
能否将LG的全方面资料和编程软件发我一份吗,我在工作中有用到,但却没有相关的任何资料,急需学习,谢谢!53105089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