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KW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滑环过热,如何处理

楼主(2009-07-17):
 我单位有一台135KW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电机运行温度正常,但滑环过热,常烧坏滑环绝缘造成短路。请问如何处理。在用摇表检测滑环绝缘时,是不是应该把转子引出线撤了后摇。望高手赐教用摇表检测转子,滑环的正确方法

网友A:
可能原因是你的碳刷和环布匹配接触不好造成的.我们那用210电机、都没有事.换换碳刷

网友B:
电机的温升高低和滑环碳刷没有必然的联系,一般情况电机发热不会对滑环造成影响。根据反映的情况原因可能是:
滑环温升过高,破坏了相间绝缘,从而在启动过程中由于电压过高击穿绝缘,造成短路。过热原因有以下两种:
1、为欧姆热。(1)滑环与碳刷的接触面积小因电流密度原因造成过热。此种现象是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由于滑环与轴不同心的结果。(2)转子电缆的引线与滑环的联接通过导电铜螺杆,通过螺纹传递,不能保证接触面积,再者黄铜本身导电效果并非较好。
2、摩擦热。关键取决于碳刷的质量好坏。在选型时考虑电流密度的同时也要考虑碳刷的润滑效果。
其实以上问题最终是由于传统绕线电机的机载滑环本身原理缺陷所决定的。要想滑环碳刷运行可靠、减小维护唯一途径就是改变其设计原理。

网友C:
西土瓦龙您好:

我厂也有绕线电机,偶尔出现打火现象,有些问题想电话直接请教,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谢谢。

网友C:
太客气了,有事请打0312-5907033

网友B:
请问楼上的也是做高压变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温升高低和滑环碳刷没有必然的联系,一般情况电机发热不会对滑环造成影响。根据反映的情况原因可能是:
滑环温升过高,破坏了相间绝缘,从而在启动过程中由于电压过高击穿绝缘,造成短路。过热原因有以下两种:
1、为欧姆热。(1)滑环与碳刷的接触面积小因电流密度原因造成过热。此种现象是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由于滑环与轴不同心的结果。(2)转子电缆的引线与滑环的联接通过导电铜螺杆,通过螺纹传递,不能保证接触面积,再者黄铜本身导电效果并非较好。
2、摩擦热。关键取决于碳刷的质量好坏。在选型时考虑电流密度的同时也要考虑碳刷的润滑效果。
其实以上问题最终是由于传统绕线电机的机载滑环本身原理缺陷所决定的。要想滑环碳刷运行可靠、减小维护唯一途径就是改变其设计原理。

    回答的已经很全面了,我们单位也有很多绕线式电机,导电铜螺杆接触不良和碳刷质量不 好是滑环发热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