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瞬间降电压控制回路会不会欠压保护

楼主(2009-07-17):
我有一批石油田中抽油泵用的变频器,现有这么个问题,变频器在正常运行时,主回路电压瞬间降低30%左右,变频器会不会欠压保护,如果保护了,可不可以通过调参解决,或其他办法。变频器是ABB(型号ACS800),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有可能的,你可以在参数里把欠压保护和失压保护关了,但是必须要开一个保护,这是参数里面必须要设的。一般开一个过电流保护就行了,其实在欠压和失压的时候不仅仅是欠压对作,或者报错,过流也会一起动作的。修改后应该还是会跳的,但是几率比原来会低一点吧,不是每次都跳,只要电电流不超就不会跳了。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
一楼说的有道理,另外在电源上考率一下,如在变频器之前加电容,或者将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延长或限流启动及运行均可解决